[影音] 投影仪能连电脑吗?

楼主(2024-06-10):
当显示器用,观剧...

网友:
这不理所当然吗。。

网友A:
投影仪不能连电脑的话,还能叫投影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投影仪不能连电脑的话,还能叫投影仪吗?

不能连电脑的投影仪叫安卓投影仪

网友:
投影的使命就联电脑的吧!

网友:
不能连电脑买它何用?

网友:
可以的,接口匹配就行

网友:
优点:显示面积大;
缺点:亮度低、分辨率低,颜色不鲜艳、灰度的层次少,灰突突的,噪音大。
结论:可以自娱自乐,不要追求观感。

网友:
可以,关键是投影仪太费电了,清晰度还不高

网友:
投影仪不连电脑,那准备让它连啥?这是最基本功能啊!

网友:
看这问题问的,百度一下也知道了

网友:
接口配上就合用,一般VGA总是有的,所以一般都可用。

网友:
投影机有VGA或者HDMI接口就可以

网友: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连接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连电脑的投影仪叫安卓投影仪

安卓投影仪也可以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卓投影仪也可以连电脑。。。

你确定你说的连接和我们说的连接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功能必须有啊,现在投影机已经内置机顶盒了,直接可以看直播,放视频

网友:
当然可以呀!!!

网友:
我用的是tw5600 直接hdmi连电脑 除了感觉有点诡异 没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投影?网络广告机吗?我就见过没有链接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