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电动订书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6-10):
电动订书机的原理是什么
电动订书机主要由机架、传动杠杆、订书机头、置书机构、控制装置和安全机构等部件组成,工作时,将所订书页放在订书机头下,定好位后,电源接通,电磁铁瞬间通电,电磁铁触头推动辊轮带动杠杆绕B点逆时针转动,辊轮首先压下订书机头,接近并压紧书页叠,接着辊轮压下压钉片,将书钉订入书页叠。此时,电磁铁断电,电磁铁触头下落,压钉片上升复位,杠杆复位。同时,推钉片在拉簧作用下推动排书钉向前移动一钉,订书机头在弹簧片作用下复位,完成整个装订过程。
至于直订如何变成弯订的是出了订盒由压订器机械作用变成弯订的。
现在的基本都是用理光7502 9002 7500 7001复印机上的装订组件加控制板改装的。

一盒针有5000个。国产的二十左右。进口的五六十左右。

补充内容 (2024-12-29 15:39):
订书机有个黑色的支架顺势也压下了,但还没有到触发最下面机关的触发点。因为纸张的压缩和下半部有一小段行程使得黑色支架触发机关,整个订书机下嵌,顺势下面那个凹槽部分下沉,那两个臂膀一样的小螃蟹钳回弹打上来,将订书针打平整。一张纸对折后,正反面订书针的样子,可以看到,反面那里的针,是平的。

网友A:
高级玩意儿,哪此场所能用这高档产品

网友:
前两天才把施乐的装订针连透明盒装到HP的装订针架上,通用的

网友:
工业装订设备,配套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东西改的啊

网友:
好像比较专业的才会用到,比如大的打印店?

网友:
这东西第一次见

网友:
大量使用才需要电动订书机!!!

网友:
钉那里有卖呀!进口的好使,有链接吗?

网友:
还从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这个高级货,一般好像用不到吧。

网友:
高级玩意第一次见

网友:
觉得是不是和台钻差不多原理

网友:
这东西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150顺丰到付买了个美克斯的能钉50张A4,这东西就是电机带动齿轮,齿轮带动杠杆压下去的。就是这种上钉复杂一下。

网友:
办公用的也有简易的,好像和这种不一样

网友:
这么高档的东西没用过,更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玩意儿,哪此场所能用这高档产品

大批量复印的印刷厂或复印店。有钱的单位也可以有。

网友:
我一个朋友曾经做过一个 全自动的 订书机。普通的手动订书器,电机+偏心轮+红外对射+驱动电路。把文稿塞进订书器开口里,阻隔了红外对射,电路驱动启动电机,偏心轮压下订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