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指纹锁维修

楼主(2024-06-10):
客户的智能门锁,密码和钥匙都能用,就是指纹不能用,不按手指一直提示识别失败,然后就锁死了,我拆开看了一下指纹模块是bfm860v3.3,就从网上订购了一个能代换的bfm663,连接上之后,能录入指纹,就是开锁提示识别失败,让重试!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我们重新录入一下,或者恢复出厂,

网友:
有没有官网更新服务

网友:
这种不同型号的好像不能通用,换同型号的试试吧

网友:
人类就是这样,,人玩高科技,高科技玩人。。
相互拆腾

网友:
现在指纹模块有的是一条线了吧

网友:
还不如直接拆了指纹,当密码锁用

网友:
这种一般换传感器需要校验标定过才行。程序在厂家手里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我们重新录入一下,或者恢复出厂,

这样测试过多次,新买的模块能录入不能解锁,之前的模块都不能录入!

网友:
我的VOC X8刚炸,不通电还没配件。不懂是主板问题还是要电源板那边给通讯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