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腾达AC9落水了常在溪边走总要弄点事情出来

楼主(2024-06-10):
腾达AC9落水了常在溪边走总要弄点事情出来

中国电信标的腾达AC9,这个版本的系列太多了。。8+128的,16+64的,16+128的。等等

背面,型号参数。

确定没有USB口。

这类东西很难无损拆。

可以看到电路板。

确定是64内存系列,因为无线区域没有屏蔽罩。

CPU

ram和rom

内存是ESMT的64m版本。

另一面,还有个rom的区域。

无线2.4G和5G共用一根线。

硬件。

其他细节。

重置了一下均可以搜到WiFi信号。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稍微启动了一下CPU的温度就高达50℃。

进系统稍微设置了一下,就70多了。

进网络可以正常进行系统升级

开始进行刷机试试。

结果刷的好像不顺畅,是不是官网给屏蔽了?直接将ROM用编程器刷。

结果是刷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也给忘了。

最后发现CPU有点问题,废了老大劲才拆下来。

散热片只压到一半的CPU,博通发热大户,没死已经算奇迹了。

最后路由器还是启动成功。

多刷了几个系统测试。

相当友好。

老毛子的固件。

最后还是刷回官改固件搞定。

如题,全文完。

网友:
这散热片装配做工,代表了这牌子的整体水平

网友:
用的SPI没用背面NAND也算是值得折腾了。

网友:
我有一个16+128的版本,刷了华硕的固件,冬天还算稳定,夏天就热死了。
那两个无线芯片也加上散热片了,效果不大;只能把无线信号的功率调小一点。

网友:
搞不懂博通为什么那么热,同样12V1A,博通的煎鸡蛋,高通的温温的。

网友:
AC9当年也是很火的型号
还好收拾好了

网友:
同款路由器,放实验室里用了。这个路由器5G不能开80M,不然带宽不够,连的设备一多,有点会被挤下线。

网友:
真是够折腾的,刷来刷去的

网友A:
楼主最后是换了cpu?

网友:
这货我早就打入冷宫了,找论坛那谁买的,回来就给我不启动,还得加热启动,真tm浪费表情。

网友:
落水了不要紧,捞起来风吹干又是一个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是换了cpu?

没有,散热歪了,调整了,反正我现在用K2P。。

网友:
自带的系统都不好用

网友:
路由器这东西我一直用华硕了,其他牌子不考虑了

网友:
这个型号听说量非常多,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我有个腾达AC23,就是无法上百兆呢,别的路由可以300m

网友:
网口是千兆的?

网友:
博通发热量大,但是固件多

网友:
怎么赶脚和华为一样,热到不定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