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打理KASON KS-231便携式收录机

楼主(2024-06-10):
之前发过这款机器的飞轮下方小帽的作用探讨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762-1-1.html

那个一个用于暂停按键机构的控制结构件,后拆下,看到已裂,想到暂停键基本不用,所以决定不回装了

目前开机,按下播放键,卷带轮不转,另外收音机的FM/AM均无声,只有电源灯亮。

首先拆开机器,通电,看到传动带已松弛打滑,拆下对折测量,规格为100mm 1条,60mm 1条,购买相同规格的换上,放入磁带,按下播放键,无声。。。。

接着先测量下音量电位器,两端阻值为10K,然后滑动中点的阻值不随滑动变化,先把它办了,再查拾音部分和功放部分,换上手头的旋转电位器10K,再测磁带放音和收音机放音,都已正常,

音量可以随电位器变化了,看来它就是病根了,仔细试听和触摸扬声器的纸盆,竟然只有左侧的响,右侧不响

先检查功放输出通道的2路耦合电容容值,都正常,再检查耳机孔插座位置,这个地方是根据弹片位置会切换耳机输出还是扬声器输出,所以容易出现插上耳机有声,拔下耳机,扬声器无声的故

障现象,经测量不插耳机时的引脚情况,左侧扬声器与左侧耦合电容相通,而右侧不通,则上锡做短路处理,再上电测试,各种功能正常

只是FM的选择性不太理想,磁带播放带速正常,声音还原度不错

新传动带测试正常

试装勘查位置空间后,防止器件干涉,再上6.5mm钻头开孔,用于安装电位器

磁带机芯和收音调谐机构上润滑脂

我的启蒙磁带,当时只在邻居家见过唐朝的磁带封面,看到这个,就立即买下了

再听,唐朝黑豹轮回就不多说了,单行道的那一份自我,山鹰组合的七月火把节,依旧流畅

还是80,90年代的音乐好听

总结一下:
1. 更换传动带
2. 更换音量电位器
3. 短接耳机插孔相关触点,使得通道为扬声器输出

网友:
里面的线飞得稍微凌乱了点。

网友:
这个牌子的,没玩过

网友:
好马配好鞍才值得折腾

网友:
厉害啊,这还在服役

网友A:
这国产杂牌收录机竟然用米苏米的电机?还是自己后期换的?

网友:
如今也不玩磁带了,暂停有无都行,如果玩磁带,卸下飞轮,将暂停按原样装回去压下白塑料圈,中间滴一滴502胶,干几秒即可复原,挂不下来的。

网友B:
国产牌子一个字乱了,毫无美感可言了

网友C:
低端产品,用料不行,都是廉价配件。

网友:
带子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国产杂牌收录机竟然用米苏米的电机?还是自己后期换的?

原装MITSUMI电机,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牌子一个字乱了,毫无美感可言了

确实,外壳手感一般

楼主:
当年的磁带都留着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产品,用料不行,都是廉价配件。

还好,机芯工作正常

网友:
手艺不错的。这样的线路看着有点眼花呢。

网友:
3.5耳机插孔我也用坏了好几个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有点差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磁带都不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