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G intel 因特尔开卡教程及工具

楼主(2024-06-10):
不会焊接的就不要看了,直接换人
第一步,拆下原主控,焊盘托平,买的是全新主控的就直接贴上去,拆机的值好球贴上去
第二步,短接上盘,识别1G就是主控焊接OK,看下ID表示不是正常,正常进入步骤3
第三步,Pretest选3,  设置好型号容量 DDR开卡 成功后 Pretest选1再开一次卡
第四步,建分区跑圈

开卡工具:sm22XMPToolR0911A.exe

SM2258G 因特尔开卡教程及工具.z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原来还是需要换主控的啊

网友:
换过主控,就和其他的一样开卡

网友:
-怎么让男的生孩子?
-换个女的。

网友:
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A(2024-08-03):
按楼主的教程,做到第三步了,但start后,一直卡在download mpisp处,型号是540s 480g:,参数主要更改容量为“480GB/6GB”。
求指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的教程,做到第三步了,但start后,一直卡在download mpisp处,型号是540s 480g:,参数主要更改容量 ...

搞定了,缓存大小设置512就过了。

网友(2024-10-08):
刚好有个卡坏了,重开一下

网友(2024-12-22):
要换主控的呀

网友:
DDR开卡,啥意思?

网友:
主控价格略贵

网友(2025-03-30):
这个包还卖这么贵,和其它地方下的一样,就是不知道这个主控是不是要换掉原厂的才行,有人说这个G AB的型号,只能开一次卡,也不知道是否真实!

网友:
识别不到容量可以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