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48㐲锂电池,想改成一个台式电脑的电源

楼主(2024-06-10):
我的设想是,台试电脑电源有12伏、5伏、3.3伏输入,我是不是只要从48伏里面引出这几种电压,然后接到主板上就行了。

网友:
nb的想法!

那是相当的nb!

我只能想到找个48v的ups,或者找个48v转换电脑电源

网友A:
那样电池会很快坏的

网友:
通讯电源就是一用一备。可以试试

网友B:
电流过大

会烧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

会烧坏主板

奇谭。

电流会过大的?

网友C:
为什么48v电源里面会有12伏、5伏、3.3伏这三个电压

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要用DCDC电源把48伏先变成12伏,然后买个12伏ATX电源。
不过48转12伏500W以上的应该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DCDC电源把48伏先变成12伏,然后买个12伏ATX电源。
不过48转12伏500W以上的应该很贵! ...

不是很贵,是购买好几个个48伏电源

网友:
没有必要呀!!!

网友:
还是逆变器改220v更容易

网友:
可以弄12伏、5伏、3.3伏的降压模块

网友:
DC-ATX了解下吧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电脑电源一般12伏的电流比较大,然后可能还需要负12伏的电压。

网友:
洋垃圾服务器电源背板中的dcdc模块印象中有些支持48伏

网友:
都台式机了。插220V很难吗?难道要把电脑改成移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48v电源里面会有12伏、5伏、3.3伏这三个电压

我百思不得其解

dc转DC有现成的模块,加几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DCDC电源把48伏先变成12伏,然后买个12伏ATX电源。
不过48转12伏500W以上的应该很贵! ...

想用几个降压模块直接给主板供电,不知道可行?  就怕电脑主板供电有其他的一些特别的需求像有些网友提到的负12伏,还有一些逻辑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过大

会烧坏主板

要限流吗?ATX电源有限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电池会很快坏的

48伏铁锂电池,功率应当是够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