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双贴 闪迪15059 64GB 只能识别1CE?

楼主(2024-06-10):
IS903 双贴 闪迪15059 64GB 只能识别1CE?

两颗 闪迪15059 64GB 双贴 903, 只能识别1CE?

我做了2个U盘,都是双贴的,都只能识别1CE,自认为焊接没问题。

软件版本是Innostor MP Tool V2.11.02.11

求各位大侠给指点指点,小弟谢过了!

楼主:
难道芯片带锁了?

网友A:
你猜的没错,这个颗粒是带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874&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猜的没错,这个颗粒是带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0874&page=1 ...

太坑了,还得要转接贴,有没有不用转接贴,通过软件的方式开卡识别正常的方法?

网友B:
颗粒表面有"RM“的就是解锁成4ce了。手上正好有2粒拆旧固态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坑了,还得要转接贴,有没有不用转接贴,通过软件的方式开卡识别正常的方法? ...

你要有能力可以解code恢复成正常的片,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能搞到特殊固件在46XT上可以直接开

网友C:
咸鱼上有卖解锁贴的,可以配is917、sm3267、sm3281、au6989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有卖解锁贴的,可以配is917、sm3267、sm3281、au6989开

903行吗?配合解锁帖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表面有"RM“的就是解锁成4ce了。手上正好有2粒拆旧固态下来的

又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4-07-29):
锁ce了,要买解锁贴

网友:
闪迪的 能不折腾就不折腾 很恶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