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的痛:拆解2款USB无刷风扇,并改造静音。

楼主(2024-06-10):
铁架子的是4寸天章办公(TANGO) 探戈,比较常见。   另一款绿色的是8寸[中联ZLU01-150]

先拆8寸,这个比较好拆,中间有四个卡扣,尾部一个异性螺丝,打开卡扣和螺丝就能看到电机内塑料卡簧。用内六角螺丝刀向下用力按一下就能弹出转子了,转子和扇叶是一体的从正面拿掉。拿掉转子后可以看到驱动板,只有一个丝印“7201 1810T”霍尔元件,别的什么都没有。

天章办公(TANGO) 探戈的风扇非常难拆,同无刷,但是电机外壳区别比较大,我之前也拆过但是没弄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883-1-1.html
拿掉尾部和周围6颗螺丝后就能看到电机。电机尾部卡簧只有一条缝隙,卡的特仅。花了不少时间。用力拽转子,用最小号1字螺丝刀撬开缝隙后,再用内六角顶开,需要多次尝试。可以看到内部主板和线圈大同小异。主板上也只有一个丝印“276 PL29T”的霍尔元件

最后是降噪。这两款风扇噪声都比较大,打开后有密集的哒哒哒声音。我刚开始以为转子不平衡或摩擦力过大,加了润滑油也没啥效果。后面以为主板上有滤波电容有噪音,拆开后发现也没电容,就一个霍尔传感器。那么噪音基本就是这个传感器发出来的。简单搜索了以下,这两个都属于“双圈风扇霍尔传感器”集成度较高,包括换向开关功能,因此会发出声音。
这种元件不太常用,也不知道哪款好,搜索结果都很少。准备物理改装以下。
4寸用硅酮导热胶周围灌胶密封处理,等待一天后加润滑脂装好。  8寸的用隔音耳塞切片2mm,2两边包裹霍尔元件,用胶带捆紧就能直接装上,散热用导热胶布贴个铜片延伸出来,过程没拍。顺便比较两种方法效果。

改装前后都做了测试,没有专业工具,拆下电机手机话筒直接贴近传感器录像。
感觉都不是很理想。能明显感觉到2款声音音调都下沉了很多,改造前比较尖锐,改造后很低沉。但是响度方便人耳听起来没有明显降低,还是会有哒哒的声音。
灌胶方式要简单的多。转子周围用胶带阻挡,胶水放纸上稍微晾10分钟后直接用螺丝刀涂抹进去即可。
隔音棉要难很多,用手可以轻易捏薄的海绵用胶带缠紧就特麻烦,很难裹紧,稍微鼓就会蹭转子,废了2只耳塞,不断切薄,霍尔元件也不断前后折,有损伤。
最后附上4断视频。分别是276和7210改装前后噪音。如果有条件还是测试一下其他型号元件比较好,看了tb卖的大多是MA477MP4霍尔开关,说明书里有提到特征“低输出开关电流噪声
”但是477属于单线圈-单相直流无刷,应该是没法替换了。

楼主:
不知道为啥会有人还觉得是扇叶抖动,叶片风噪,滚珠,动平衡,转速的。解释一下
1.有图片和视频和详细的文字描述,再听听,大概率很多人只看个标题扫一眼就来评论了。
2.我测试4寸风扇的时候没装扇叶,没有风噪声,连风都没有。
3.两个风扇,8寸的低档测试本身转速就很低,4寸的我也是用低转速测试了很多次。刚启动的时候转速没提上来,噪音尤其明显。然而即使最高转速关掉电源后声音立马就消失了,几乎可以排除轴承问题,还是建议自己听,我视频上都有体现。
4.灌胶还是有噪音,但有明显改善。胶水确实会吸收电子元件的噪声。至于有说和钢板一起吸收风噪声的,逻辑都讲不通啊。要不自己实时灌胶其他地方看有没有吸收风噪声。

5.石锤证据视频。打开开关后,用力按住转子缓慢转动,每过90度,霍尔都会响一声。在响声附近来回拨动,它会一直响,就和拨尺子差不多,但是转子内是没有任何物理阻碍的。

补充内容 (2024-6-28 17:28):
有说线圈也会响的,122楼已测试线圈灌胶,还是会响无明显改善

网友A:
佩服楼主,有个想换轴承又感觉麻烦

网友B:
这个原件难道会震动?否则怎么会发声?

网友C:
我是直接用12cm的5V-24V双滚珠风扇当作桌面小风扇,调速只需要换整流器就行了。电压越高,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12cm的5V-24V双滚珠风扇当作桌面小风扇,调速只需要换整流器就行了。电压越高,速度越快。 ...

噪音更大,我也有12038。pwm和dc调速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有个想换轴承又感觉麻烦

轴承比含油噪音更大。寿命长。定期加好点的锂基脂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件难道会震动?否则怎么会发声?

应该是会震动的,原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
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风扇相当漂亮呢!

网友:
无刷的风扇还不 错

网友:
家里还扔着俩坏的!!

网友:
感觉这个办法不行,我劝忍了这点噪音不折腾了。

网友:
7201才是单圈的吧?276是双绕组的,你看定子应该有3个接线柱。477霍尔也是单线圈的,我有477的风扇,比双线圈的是静音那么一点。

网友:
我试机箱的风扇,12V的轴承风扇,很安静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是找不到怎么降低噪音的方法

网友:
是的 这玩意噪音明显 家里我老婆以前买的志高的usb风扇 无刷电机的 声音比我自己用直流无刷电机做的风扇大多了

网友:
最烦人就是噪音了

网友:
这种风扇迟早会有异响的,而且风过于集中,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我有一个外形一样的就是颜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