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一个494芯片DC12v-24V升压电源

楼主(2024-06-10):
TL494板来源见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768-1-1.html。这个氙气灯模块标称输入9-16V,电流最大到10A,准备改一个12v升到24V(能到20V即可)的电源,输出功率60-80W。
拆出的主板

基本结构是494DC升压,一个抹掉标识的8脚芯片驱动4片莫氏管逆变成87V交流电,通过一个引弧电路点燃氙气灯。跑出494升压部分的电路原理草图。

原电路是通过变压器初级储能,次级输出,通过变压比升压。准备用原变压器初级做储能电感,改成BOOST升压,草图如下。仅改动494电压反馈,弃用不明型号的逆变部分,原电流保护部分和输入防反接不动。494的16脚原来通过30C电阻接12v,现在改接输出24V。实际按25V计算,30C和472电阻分压,16脚电压约4.76V,要求15脚作为参考电压也应为4.76V。原15脚有一30C电阻接地,用1K的电阻直接接14脚基准5V,分压正好4.761V。

去除8脚芯片,隔开逆变部分铜箔

简单在原板上测试,红圈里是移动的30C电阻和添加的1K电阻及跳线

空载稳稳的25V,说明原理可行

功率管临时装一个散热片,输出端并一个100V330uF电解,接负载试验,输出3.71A,电压跌落到20.4V,输出的二极管发热严重,看来还要改进。

全程的监工镇楼,改进待续

网友:
地下室也有一个有时间也改下试试

网友:
原变压器 功率只有55w 小厂出品 不知道是否有虚标
就算不虚标 余量也不会太大  60/24=2.5A 超过2.5A 就接近磁芯满功率了  想加大功率 把494频率提高 或者换 变压器

网友:
分析的太详细,应该没有大问题,期待下一期使用结果的帖子。

网友(2024-11-25):
非常详细的电路

网友(2025-04-23):
不错的,生命在于折腾,买个新的大功率模块也就二十块。

网友:
我也有这种电路

网友:
890的万用表 90年度的 我也有一个 可惜不坏 也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