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电动汽车充电,各位平时一般选快充,还是慢充?

楼主(2024-06-10):
快充据说2小时能把汽车的电量充满,

但是快充是否伤害电池?
各位平时一般怎么给电动汽车充电的

网友:
有家桩的肯定慢充,没有的只能用快充。慢充耽误时间

网友:
家 充一般是慢充,外面充电桩一般是快充。

网友:
慢充可延长电池寿命,快充伤电池。

网友:
老铁,有条件时申请家装,使用慢充功能,绝对比快充要好且省点电和安全隐患更少些;但商业充和公司运营的均基本是快充或是准快充,做不到给你慢慢充,周转率快才会利润最大化

网友:
快餐损害消化系统
快充伤害电池

网友:
简单,买两台车,雇个人跟你一样开,一台快充一台慢充,三年后再来反馈结果...

----------------------------

网友:
这还用问,最好是慢充,没条件只能快充,申请新能源电表装个充电桩充一次也就10来块钱。
我今年刚给老婆买了台电车310公里的,2500多公里了只有提车前在4S店用过快充,之后都是家里充最多一次29度电0.308元一度才9元多点,5.1出去玩来回200多点都不用在外面充电

网友:
有家用充电桩的就慢充

网友:
看时间,有时间慢充。没时间快充

网友:
快慢无所谓,关键是不能100%,充到90多就行了,我手机充电从不充满,充到90-95之间就拔,5年了,依然给力。电车同理。。。。。。。。。。。。

网友:
快慢无所谓,长安estar国民版,论坛里有个哥们,一年干10w公里,天天快充,电池几乎没有衰减。

网友:
出租车都是选择快充,深圳,太原的都100万公里了,放心用,没问题的

网友:
快充一小时1.5度左右,根本用不了俩小时。现在还有液冷超充更快。

网友:
我经常快充,快三年了,屁事都没有。快充一个小时搞掂,慢充除非是晚上提前冲,要不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