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了黑群晖硬盘突然噶了....

楼主(2024-06-10):
我家这台星际蜗牛用了4,5年了,一直插一块2T硬盘做个BASIC存储在跑,其实也没什么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备份自己写的代码(有时需要单位和家里同时开发),这个是最重要的数据了。
一直也没有用来备份相册,今年才刚开始用它的photos套件。其次是用来接入家里的两个WIFI摄像头,保存7天的录像。然后就是一个小雅的DOCKER了,其它都没什么重要数据 。
以前就考虑过这个单硬盘坏了我的代码就麻烦了,所以一直在群晖上设置了代码全部同步到百度盘。这回果然是出问题了。

问题显示 的是无法进入系统分区,用群晖的存储管理软件修复无效。把硬盘接到WINDOW机子上看过,数据分区还在,应该没有丢 。在网上东找西找看到有人说,只要用dg把第一个(粉红色)分区删除,再自动重组就行了。结果按这方法删除之后 ,连系统 都进不去了,开机只能到完成系统引导 ,显示发现新硬盘,要求安装 DSM,一安装 DSM就提示硬盘的所有数据会被删除。

所以特此发贴告诫给各位朋友,出现这种问题时,如果你是单盘BASIC模式的,不要直接删除第一分区,即使要试,也要先第一分区先备份好,反正也就2G大小。

我只好上网买2个二手500G硬盘,质保一年的,2块才5X元,这个 价格真便宜(买500G主要是因为我的数据量不大,再就是穷。。。)回来用DG全盘扫过,全绿,接上群晖开机,完成系统引导 ,显示发现新硬盘,提示安装 DSM,
上网下载了dsm7.2安装后,变回全新机子了,马上设置百度云的同步,把我的代码全部拉回来了。这回二块500G就可以组RAID1了,也可以备份相册了,到时空间不够了再加盘吧。反正是四盘位呢。

网友A:
我2个蜗牛组的黑群晖,分别装上16T硬盘,经常启动的时候丢盘。需要再次重启才能正常。现在已经闲置好久了。对我来说黑群晖的尽头是白群晖。

网友:
会不会是摄像头一直在写硬盘,
消耗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2个蜗牛组的黑群晖,分别装上16T硬盘,经常启动的时候丢盘。需要再次重启才能正常。现在已经闲置好久了。 ...

是不是东芝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东芝盘?

忘记了,黑群晖好久没开机闲置在那里。东芝盘有这个问题?要是东芝盘的话,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C:
硬盘过劳产生坏道致引导文件破坏,没关机重启过不该有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过劳产生坏道致引导文件破坏,没关机重启过不该有此类问题

我的机子硬盘不会过劳的,设置了计划任务,每天晚上12点关机。电源上加了个定时开关,早上6点开机。每天休息6小时。

网友:
机械硬盘总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网友:
我的东芝14T氦气盘装电脑里面开机后要重启一次才能看到,应该是硬盘启动慢,错过了握手时间。以前旧主板就有硬盘延迟时间设置,现在的主板都看不到这个参数设置项了。
把硬盘放U3盒子倒是都正常。

网友:
组RAID1S容量小些但比较安全。
另请教大家:东芝盘是否长时间不用会挂掉?

网友:
还是要做好备份,我用Duplicati+alist

网友:
我1个蜗牛组的黑群晖,装上1个16g固态作为启动盘,3个2T硬盘,比较稳定

网友:
吓得我赶紧备份下。一直单盘

网友:
非常的不错推荐22

网友:
接监控摄像头肯定费硬盘吧,一直写入

网友:
现在我是1块12T氦气企业盘,看来还需要再加一块12T盘啦。

网友:
偶尔的机会接触到黑裙 试着玩了下没搞懂 后面单位配了白裙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WIFI摄像头?

网友:
介绍一下我的蜗牛
J1900+4个2T闲鱼盘
之前是一块2T
后来换4块2T闲鱼盘
当时测试了主盘损坏系统会从其他盘启动的场景,完美恢复
RAID5 最多坏一块盘
说一下使用
平时不怎么开启,看电影的时候开启
里面保存了之前下载的把妹视频大约3.5个T 平时放一些照片
docker+小雅+下载器
应该可以使用几年把  没什么重要数据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WIFI摄像头?

TP-LINK的,不能买电信专制版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