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鼠标激光传感器(PAW3395DM-T6QU)

楼主(2024-06-10):
一个鼠标不行了,按键都好就是不会动,判断是激光传感器坏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果然好了
换下来的传感器,就拆开看看吧
型号很清晰

A面

B面

用摄子从这里开壳

打开之后长这样,从核心飞线了很多根极细的导线到四周的金属箔

为了直观,放一个尺子参考(一格一毫米)

核心放大看看

正常的飞线,能看到在金属箔的落点处有类似胶水的物质固定

另一侧,明显有两根线脱落了,还有一根线和核心的固定处被我不小心碰到也掉了(照片不明显)

理论上,如果有同样的胶水,可以尝试把飞线再固定一下,也许能修复。不过这线实在太细了,估计很难

网友A:
线为什么自己会断?

网友:
不晓得是啥子点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为什么自己会断?

猜测是受到震动脱胶了
无法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为什么自己会断?

应该是楼主拆的时候搞断的。

网友:
再放大点应该能看到数字或者标识类的东西

网友:
掉落地下容易坏

网友:
照片拍得非常清晰,赞

网友:
可能是振动弄坏的吧。

网友B:
那个暗红色部分的应该是感光区域吧。

网友:
这玩意儿 居然会坏啊?

网友:
微距不错,清晰

楼主:
50倍的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暗红色部分的应该是感光区域吧。

有可能
俺不懂这个

网友:
看着都腐蚀了应该不是金丝

网友:
小芯片,大学问。

网友:
引脚竟然不是均等的

网友:
以前都是8条腿的,这段时间看到的腿越来越多了...

----------------------------------

网友:
飞线是点焊的,胶水起封闭固定作用

网友:
超声波还是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