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给电池仓缝隙用704封起来

楼主(2024-06-10):
原厂在表盘上喷了润滑脂,具体成分不知是什么,应该是必要的,否则众仪不会费这事
电池淌汤我经历过,这次直接用704封上电池盒的出口,淌汤别流电路板上就好

楼主:
pdd60元购入

网友:
电池淌汤我经历过,这次直接用704封上电池盒的出口,淌汤别流电路板上就好?
看来你还没有充分了解碱性电池液的浸透能力。

网友:
我的zt111 转盘触点出厂也是有不少油。你这想法不错。我上次拆机没有想到你这个方法。下次拆机我也用胶把电池仓堵起来。多谢提醒

网友:
对了。你的电流档位 毫安 和微安档位  有没有插和不插表笔都有一点负值啊    大概都有个-0.5左右的负数  大概就是在-0.4到-0.5  -0.6 -0.7 变化。

网友:
请问下你的zt111  在毫安 微安档位 有没有-0.5左右的底数呢。不管插不插表笔 或者短接。都有这个负的底数在。

网友A:
704是硅脂,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4是硅脂,不适合

热熔胶行不行啊

楼主:
原厂的笔,单根26mΩ,但短接数值却不稳,0.2~几Ω乱跳,只有卡在凹槽时才稳定。相反几百mΩ的薅羊毛笔,却能稳定在0.8Ω。

网友B:
你的zt111   电流毫安 微安档位 有没有显示负数值的底数啊。 -0.5  左右

网友C:
转盘接触不良的,别想了!电阻挡很难稳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盘接触不良的,别想了!电阻挡很难稳住的

已经确定,是表笔表面镀铬氧化了,我用锉刀轻挫了几下,就稳定在0.2以下了。
旧表笔因为总用,表面镀层早就磨得支离破碎了,所以很稳定,导线多大内阻就稳定在多少底数上。

网友:
垫点纸巾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用704封电池盒的出口,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是硅脂,不适合

704是硅橡胶,遇湿气缩合凝固,即便彻底固化,也是弹性的,可以用镊子剋掉,用来封电路是最理想不过了,绝缘隔湿半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表笔表面镀铬氧化了,我用锉刀轻挫了几下,就稳定在0.2以下了。
旧表笔因为总用,表面镀层早 ...

你短接后,按压或者轻轻扭动一下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zt111   电流毫安 微安档位 有没有显示负数值的底数啊。 -0.5  左右

微安档有时跳0.01,毫安档基本是0,半天能跳一个0.1

网友:
HI,这表就当大人玩具就行,不要太较真,这表我至少4个以上,坏完了,夏天在这边还可以,冬天直接罢工,小个子方便,是它最大的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安档有时跳0.01,毫安档基本是0,半天能跳一个0.1

哦哦。看来就是我的这台有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看来就是我的这台有这毛病。

我的A档和uA档都是稳定无底数的,稳稳的0

这表还应该改进一下那个背撑。基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