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使用了25年的松下BCD-251WV冰箱除冰

楼主(2024-06-10):
这台松下BCD-251WV冰箱购买于1999年12月,至今已经使用了25个年头了,近段时间出现冷冻室不冷的现象,刚好趁着端午假期有空,顺便拆机除冰吧。

外观很老旧了,但内部空间设计合理容量大好用,冰箱为三层结构,从上到下分别是冷藏室、保鲜室、冷冻室

铭牌LOGO

电路图

拆开后的上层冷藏室、照明灯

左边圆旋钮为冰冻室温度调节,右边圆旋钮为冰藏室温度调节

中层保鲜室和下层冷冻室

装饰盖板全部拆下的样子

从风扇口处用手探摸下部已摸到结冰现象

底层的冷冻室

由于内部蒸发器已结冰,里面的泡沫无法拆下,只好用注射器从风扇口处注入热水熔解结冰,经过半个小时的熔冰,终于拆下了蒸发器前的泡沫板

取下泡沫板就可以用自来水熔冰了

拆下的蒸发器前泡沫板。风道是一路向上吹入冷藏室和保鲜室,一路向下吹向冷冻室。由于蒸发器结冰,冷风无法吹入冷冻室,造成冷冻室无法达到正常的冷冻温度

风扇和过滤器

熔冰加热器

清洗干净后的蒸发器

之后按拆的顺序相反方向装回

装饰盖板

装好的样子

最后上电试机,冰箱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不会复发么???

-------------------

网友:
亲戚家里有一台30多年的利勃海尔冰箱,还在工作,就是密封条不太好了,密封不严。

网友A:
这么些年了,也该换换了

网友:
这老家伙真够劲的,另外冰箱门上的鸡蛋都要了

网友:
结这么多的冰,应该是化霜定时器坏了。

网友:
风冷的结冰过后肯定有原因的,仅清理冰垢不能解决根本

网友:
都拆到这里了,不检查一下化霜加热器是否正常?化霜传感器有问题没有?

网友:
那个时候风冷的是高级货。
看蒸发器是铜管

网友:
真够老的,除了除冰,还应该检查一下缺不缺氟利昂

网友:
蒸发器结冰肯定是不正常的,感觉还是会再发。还是要查下是不是化冰的传感器和加热器有无问题。
我家也是松下变频风冷的,没有博主的久远,十几年吧,自动除冰很好用。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会结冰,应该检查一下化霜传感器和相关的控制部分,包括化霜加热管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些年了,也该换换了

把好东西换成现在的垃圾产品么?

网友:
这种老款冰箱,要不定期除霜,使用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99年的三开门冰箱,应该不便宜

网友:
你这看样子化霜系统有点问题啊,也没检查检查

网友:
还可以吧,当时都是直冷的多

网友:
早期的松下  质量是真好

网友:
希望国产也能这样长 久

网友:
质量确实好于同时期的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