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一下松下离子吹风机电机转三下就关机是不是因为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2024-06-10):
拆机图见
https://post.smzdm.com/p/a96x7x45/

现在症状是通电后,打开开关,电机转三下就关机是不是因为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
高级的东西,估计加载就保护。常规量板上出来的电压、霍尔等

网友:
应该不是启动电容坏那么简单

网友:
看拆解图,估计你能不来,是大部分人能不来

网友A:
首先,这个是无刷电机 ,并没有启动电容;其次,转三下停是明显的数字逻辑,不是区区一个启动电容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是无刷电机 ,并没有启动电容;其次,转三下停是明显的数字逻辑,不是区区一个启动电容能做到的 ...

谢谢,这个应该怎么排除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