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hipsBnk CBM2199E识别不到FLASH版本怎么量产

楼主(2024-06-10):
我的16G的歌曲U盘,现在插电脑没反应,用ChipGenius4.21.0701查看U盘信息不显示闪存识别码

用APToolV7200(2020-05-20)打开以后显示flash型号未知

用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6-24)2199E_8T24_9T24_TOG打开以后也是这样,请问各路大神应该怎么弄才能量产?

网友:
黑胶体吧,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

---------------------

网友:
可能颗粒挂了ce识别不到了就会这样,要不试试重新焊一下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