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LG洗衣机轴承和清洗

楼主(2024-06-10):
更换LG洗衣机轴承和清洗,提醒大家这款轴承特别紧,需要用到工装才能拆下,图片有些乱大家凑合看

网友A:
之前拆过拖洗吧 的滚筒  也是这样的直驱  磁力好大 很难拔下来

网友:
LG这款DD直驱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我家(海尔)就是这样的直驱电机,不知道轴承故障有什么特征。

网友:
kwkw,学习修理洗衣机,看似简单。

网友:
拆得真干净

网友C:
没有故障的话没必要拆,没事都变有事!

网友:
千斤顶式拉马

网友:
这个都能自已修,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过拖洗吧 的滚筒  也是这样的直驱  磁力好大 很难拔下来

没多大吸力,应该很容易取下来转子

网友:
看网上视频,可以用铁棍冲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多大吸力,应该很容易取下来转子

看你这回复就知道你没拆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回复就知道你没拆过

我看网上拆机视频,基本都是轻松取下,不用什么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拆机视频,基本都是轻松取下,不用什么蛮力

果然没拆过,只是纸上谈兵,人家米国大力士还能把轿车举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故障的话没必要拆,没事都变有事!

主要目的就是清理内筒、三脚架处的污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海尔)就是这样的直驱电机,不知道轴承故障有什么特征。

洗涤时候声音正常,甩干高速时候噪声大。

网友:
滚筒洗衣机配重占三分之二的重量了。

网友:
唉,原来以为滚桶的好用省水,谁知不是那么回事,不如波轮的好用,老是跳舞

楼主:
这个是关键啊,锤击根本搞不定,拆后发现出厂安装时候应该还涂胶了。不过这款的质量还真不错,十多年的机器了,使用频率很高。水封一点也没有漏水。水封后的油脂一点也没有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海尔)就是这样的直驱电机,不知道轴承故障有什么特征。

轴承有问题很明显,噪音很大,特别是甩干时,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能明显听出来有问题了。我的海尔滚筒洗衣机就是用了三年轴承不行了,自己拆开更换的,很费劲,海尔的电器整体来说品控比较差,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买到的海尔家电用了很长时间也没问题,只是说海尔的电器产品整体上质量控制比较差,出现故障的几率比较大,我们当地一个海尔售后的师傅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