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应急启动电源TM15

楼主(2024-06-11):
应急启动电源用了八年,
聚合物电池鼓包了,
已经不够启动汽车了。
但EC5接口插充气泵,给电扳手还是好用的
今天拆开看一下

看电路板该有的保护都有,鼓包应该是电池本身的问题
再装回去凑合用吧,哪天能找到合适的电池换一下

网友:
前天去朋友废品站也看见一个启动电源,大锤砸开电池鼓包就没要

网友:
市场搜一下航模锂电池电芯,都是大倍率放电的狠货,可以直接替换。这种大C数电池就是容易鼓包,长期不用可以把单片电芯充或者放到3.8V左右

网友:
搞两个 不就有6块电池了吗 拿来给电扳用应该不错吧

网友:
怎么不拆开看看是什么电池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用航模动力电池换

网友:
这种东西使用率高吗?还是一直作备用

网友:
电池不行了还是换电池吧,天天应急启动也不是办法。

网友:
航模的动力锂电

网友:
使用率低,一般个人没有必要常备,而且现在很多保险都有接电服务!

网友:
保险是有搭电服务,但要等啊!

网友:
鼓得挺厉害啊

网友:
换电池还能用用

网友A:
循环几次也许不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几次也许不鼓了

放车上给12V空气净化器供电
已经循环了五次,鼓得越来越厉害了
壳子呲开很难看,但只要不炸就继续用

网友B:
这电池一般都是放死的,真正循环次数都不会多!

网友:
买三节松下芯换个外壳用的还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一般都是放死的,真正循环次数都不会多!

还真是,虽然有八年,但印象中应急启动车子也就三次左右
其他时间都是供充气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