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以IP6559为例,教你用嘉立创EDA画封装并做100W快充模块

楼主(2024-06-11):
最近在DIY户外电源,在快充上想用IP6559-100W PD芯片,于是去立创EDA上画图,结果发现商城里没有IP6559芯片。那么只好自己画了,顺便出个教程,给小白铺个路

当然在论坛里这个板块还是要有DIY的嘛,既然是做IP6559模块,那就先来学习下文档这里吐个槽:英集芯文档对厂家和个人是有区别的,很多功能在公开文档上是没有的,对于个人玩家不友好

先看看ip6559特性

首先宽电压好评,自动升降压对12V电池组很友好,其次A+C输出可以满足99.9的电器(手机)。多种协议输出是主流,但我了解到对VIVO不友好,如果要好用需要定制芯片
IP6559支持功率调节输出,看图

我不需要功率调节,也就没多去了解了,看下A+C输出电路

对于我经常用的IP6538来说,多了一个升降压模组。好了,开始正文吧,开始画芯片,画封装、、

画芯片需要两个重要数据,1是芯片引脚图,2是芯片尺寸图

引脚图

尺寸图

有了上面两个数据,就可以画了

打开立创EDA软件,登陆,文件-新建-元件

新建后会出现归类对话框,建立一个归类

建好归类后就进入了对话框

这里要会用小工具框,会事半功倍
比如下图小方框,直接框出来

引脚,一个,一列,一堆,,,,,,,

用一堆这个直接画出4面引脚,一拖拉就能画出多个引脚,引脚数量由拖拉大小决定

引脚确定了,那就画框

框画好了,就要定义引脚了
更改名称与定义

好了,把字体改成可接受大小

元件左面对话框是关联各种信息的,比如封装,3D等

好了,进入封装开始画封装

重复归类保存

打开封装页面

放焊盘,我个人喜欢先放中间焊盘做定位

看数据,画不同的焊盘

搞定

保存后关联对应元件就行了,这样每次放元件都会自动关联封装
元件,封装画完了,这就可以画板子了
看原理图画图

原理图画完就生成PCB

等了几天板子回来了,开始焊接

IP6559芯片,上次剩下的

MOS,电池保护板拆机的,19-23年我搞了将近2W组电池(黄蓝绿),保护板最开始还有兴趣拆拆,留了4公斤MOS管

再吐个槽,散热规制油腻腻的,洗板水都用了5公斤

用芯片对比下,看看画的封装是后合适

搞定,等待后续装机

网友:
几毛钱一颗?

电容焊锡焊得好圆润啊,话说为毛不叫dear asshole???

-------------------------------------------

网友:
立创里面很多搜不到的元件  是因为没有卖的所以搜不到

我还想自己拆的一个写真喷绘机拆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想自己画板 结果一找没有

网友:
12V升压快充的话不错了,可以12V电瓶的车上使用,做过SW3518s降压的

网友:
围观大佬自建封装,哈哈,

网友:
这教程好,一直习惯了AD,这个不适应

网友:
这一大箱mos管啊,要用到天荒地老了

网友:
坐等咸鱼售卖

网友:
这mos管结电容太大了,3086pf了,ip6559的驱动能力弱,带不动啊,官方推荐是要≤1000pf的,另外开启和关断时间也比官方建议值大不少。
以上参数过大会导致mos和6559会巨热,而且工作也不稳定,效率低容易烧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人,厉害!

网友:
电容穿个衣服弄啥嘞

网友:
嗯,果然是个教程,坐下好好学习。

网友:
搬个小马扎坐等

网友:
Dear Asshole是正解,

网友:
焊的不错啊,这个芯片是怎么焊上去的,铁板烧还是热风枪还是电烙铁?

网友:
,牛B牛人

可惜人气太旺

网友:
每天限额150吗?看一下被限额时当天的积分打赏记录算一下就知道了: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it&showcredi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