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ideapad 310S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11):
邻居送修一台联想310S笔记本,说开着机的,插充电器突然关机不再开机了,按开机键无反应

背面型号拍照下,说当时买成5000块,这塑料感十足的外壳也敢卖5000,联想真牛!!

拆下D壳,内部还算工整,反正我是感觉比华为笔记本内部看起来好多了,至少没有到处贴绝缘胶纸

万用表检测电源输入,几乎无电压

把电源线插头拔下测试,20V电压有了,由此证明主板有短路了

上热成像仪,主板各部位挨着测一遍,很快就发现故障点了

万用表复测下电容,确实短路了

烙铁拆下电容

测试电容已经短路

插电测试,电源输入端20V有了

坏电容处也测试下

换上好的电容,注意耐压值须25V以上,如手上无电容也可以不补回

再测试下阻值恢复正常

内部略清扫一下灰尘

装好D壳

开机,联想LOGO出来了

顺利进入系统,完美修复不开机

END

网友:
赞,用热成像快速发现问题,小配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笔记本做到芯片级维修。

网友:
传说中的贴片发财电容!

网友:
爱国想一直打着爱国的旗号,行坑蒙拐骗之事

网友:
热成像仪用检修故障真方便

网友:
热成像仪对于维修还真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又是热成像立大功的一天

网友:
这个系列通病,我自己的320S也是这个问题,插充电器一下黑了,然后烧鸡大发烧出来也是这个位置的电容坏了,这个系列好像超过保修期就容易坏,其他小新还都还行

网友:
热成像仪事半功倍啊!

网友:
修这种无标识电容值的话,该怎样选?楼主拆除测的工作电压可退出耐压值,电容量影响大不?谢谢

网友:
为什么遇到的都是发财电容!

网友:
就是这个批次的电容或者装配造成的,就像以前的彩电,同型号的同故障,基本都是同一个元件造成的。

网友:
爱国想一直打着爱国的旗号,补贴美......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是好呀!!!

网友:
发财电容 果然名不虚传啊

网友A:
如果没有热成象仪,估计要找半天,材料0.2元,手工200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热成象仪,估计要找半天,材料0.2元,手工200元,哈哈

有这个成像仪,手工费也要200的

网友:
瓷片电容在遇到外力磕碰的时候很容易碎,内部错层了就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