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三色小夜灯

楼主(2024-06-11):
某多25大洋小夜灯拆机,触摸调光,后面打算改个c口和加大充电电流。

网友:
有钱人,25元啊

网友:
电池可以改2节并联,灯板LED端串联二极管,调高导通电压到3.5v防止过放电。

网友:
比以前的小夜灯增高了

网友:
这灯一点也不贵,才25块

网友:
和几块钱的圆形小夜灯内部没多大区别,25是被割韭菜了吧

网友:
还能上一节电池,,,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应该可以再上一节电池!!!

网友:
亮度再改低点更耐用

网友:
25都没买到tc口

网友:
这小夜灯个头不小,25元还不是铝基板,有点小贵

网友:
不错啊
可惜不是c口的

网友:
有料,不错的小夜灯

网友:
感觉底座里还有空间,可再加节电池。

网友:
现在反而有点喜欢带物理开关的设计了,见到了太多由于电路待机耗电或电池自放电把自己饿死的案例。当然能够设计成既能短时待机又能彻底断电的更理想。

网友:
不是铝基板散热差点,不长时间亮问题不大

网友:
中间是触摸线,没计不错。

网友:
就多了个触摸要25,有点小贵

网友:
貌似电池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25确实贵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