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主控板维修

楼主(2024-06-11):
最近使用了几块ESP32主控板,使用传感器的时候稍有不注意造成主控板不启动电源指示灯不亮或微亮的情况,经排查都为肖特基二极管SJ损坏,该元件代换型号为贴片B5817W-SJ,代换后使用正常

右下角红色箭头指示的为肖特基二极管SJ

网友A:
这个器件为啥会容易损坏呢,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器件为啥会容易损坏呢,分析分析原因

肖基特二极管在这里起电路保护作用,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防止过载损坏负载和其他电路元件。这次损坏主要是在调试红外传感器时候,接线不当引起短路,造成肖基特二极管长时间过载运行造成击穿形成的故障。
出现故障后测SJ两端电阻值,正向从正常的140Ω左右变大到400Ω多,反向正常为不通,实测140K。所以故障后通电输出的5V电压降为2V左右,3.3V输出电压降为1V左右,不能驱动ESP32模块,造成主控板无法使用。
所以这里SJ基本相当于普通电路中的保险管左右,并且在短时间过载或短路情况下SJ是可以恢复的,只有长时间短路或过载运行才造成无法恢复的情况。

网友B:
竟然是二极管坏了
估计是某一批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二极管坏了
估计是某一批的原因吧

不是,肖基特二极管在这里就是起保护的作用,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肖特基是在不用usb供电,使用vin脚外接5v用的,usb端压降0.3v
我都是把这个肖特基短接,用usb供电,vin脚也有5v可用,可以给一些外接设备供电。

网友:
接线一定注意,我这个
焊接飞线忘断电,直接干到106℃,内部温度应该更高。但任然坚持工作。我放了 一晚上依旧在线

网友(2024-08-26):
引用 楼主:
肖基特二极管在这里起电路保护作用,对输出电流进行限制,防止过载损坏负载和其他电路元件。这次损坏主要 ...

第一次用esp32,usb刚上电就没灯亮,测了一下3.3和楼主情况一样,话说他不是没有5v输出吗是指的vin吗是的话也只有2v左右。换用vin供电倒是亮灯了

网友C:
另外楼主图里是不是圈错了,B5817W-SJ是图里圈的右上的那个吧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主图里是不是圈错了,B5817W-SJ是图里圈的右上的那个吧

你是对的,我还特意拿出esp32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