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刷单的12.6V禹舜电源简单拆解原先想做三串锂电充电器电压还是太高

楼主(2024-06-11):
如题,本没想拆解的,结果摔了几次壳摔裂了,就干脆拆了看看,刷单的也不简单啊。禹舜电子DPM-12S12610K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够好,这单在哪?想得到它!

之前积分商城出售N多充电宝保护板的那个人。

网友:
12.6V,摄像头专用的?

网友:
带磁环还不错

网友:
不错  该有的都有

网友:
刷单不错的电源 欧标插头比较恶心

网友:
最起码有个型号,真正杂牌要么标识电源适配器或者AC/DC  ADAPTER,里面电路你这好多了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B:
我在论坛积分兑换了一个外形一样的,12.6V给三串锂电充电合适啊。
欧标的电器看来还真是不错,内销的东西一般没这样的内部。

网友:
中规中矩中算比较好的

网友:
三串座充的电源适配器吧!
摄像头是12V,没见过用12.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积分兑换了一个外形一样的,12.6V给三串锂电充电合适啊。
欧标的电器看来还真是不错,内销的东西一 ...

说是12.6V,有可能电压偏高,高那么一点就会一直充一直充,然后电池炸了。

网友:
外壳锤子敲开的吧

网友:
欧标的缩水少点

网友:
看着还不算差。

网友:
输入输出各类器件齐全,那是我们看上去很理想的电源板啦.

网友:
做工不错,电压改低点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A:
这电源够好,这单在哪?想得到它!

网友:
虽然是刷单,但是电源还行,问问怎么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