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表下面直接一个隔离开关。。。。

楼主(2024-06-11):
端午节回老家,发现供电局免费更换电表。打开电表盒一看,电表下面直接一个隔离开关,长的就像空气开关,但没有过流保护。
我一直以为会提供一个漏保,毕竟安全第一,没想到这些畜生连空开都没有,直接一个隔离开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常规操作,进户使用漏保不可靠,一旦误动作,会造成不必要损失,比如人几天不在家,冰箱内物品就完蛋了,我们这边都是一个1P的100A的,只关断火线,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常规操作,进户使用漏保不可靠,一旦误动作,会造成不必要损失,比如人几天不在家,冰箱内物品就 ...

有啥误动作?一般都自行在电表下面装漏电开关,没发现什么误动作,跳闸不是漏电和短路就是漏电开关坏了,农村很少几天不在家的,长时间不在家的一般都关冰箱了,食物清空了。安全肯定比食物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常规操作,进户使用漏保不可靠,一旦误动作,会造成不必要损失,比如人几天不在家,冰箱内物品就 ...

为什么城里就有空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误动作?一般都自行在电表下面装漏电开关,没发现什么误动作,跳闸不是漏电和短路就是漏电开关坏了, ...

看如果有需要,就买一个漏保换吧,我老家之前也是电表后面加装一个漏保,德力西的,人民的,几个月就坏,先是莫名其妙跳闸,然后就推不上去了,老人又不会弄,每次都电话急急忙忙请亲戚去帮忙合闸,不行就换了几个,现在又好了

网友:
我不认为有问题,电业局人家只负责外线送电,户内用电安全是用户自己的事情,各有各的责任。

网友:
应该是常规操作

网友:
农村的常规操作

网友C:
有一天在家玩电脑,突然断电了,完全没通知,过了半个小时来电了
月底抄表发现电表读数100多度,特么重新开始了
卧槽,是给免费换电表了
马上打电业局电话投诉,就说1W多的电脑坏了

电业局回复,抱歉,希望协商解决
最后赔了100多元电费

网友:
入户内条线路单独漏保空开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天在家玩电脑,突然断电了,完全没通知,过了半个小时来电了
月底抄表发现电表读数100多度,特么重新开 ...

我去,人才啊

网友:
哈哈,估计这100是扣的第三方安装人员绩效的

网友:
小区车库装的电表,下面也是一个隔离开关。商品房装空开应该是开发商掏钱

网友:
电表下都是隔离开关,漏保如果跳了你不找供电局麻烦?

网友:
漏保对于供电局来说不是标配吧,人家已经把输电送到入户口,剩下都是户主设计接入了.

网友:
我这里电表箱里面一个3p漏电开关,一个4p开关,几年以后基本上都坏了

网友:
每个地方不同吧,我们这里是在电表前装一个隔离开关,电表后装空开。。。。

网友:
我这边镇里仅剩的平房,08年的时候统一把屋内的电表改到了户外的电表箱,电表出来入户就是漏电保护器和刀闸,入户线还是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