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办法处理光猫电话咔咔响

楼主(2024-06-11):
会计办公室的电话一拿起来就咔咔响,打不出去,也不能接听,来电话也不响,既然40多岁的老萝莉求助了,就来研究研究吧

首先排除墙里电话线的问题,把电话摘下来直接拿到机房里插上光猫,还是这个毛病,看来和电话线无关

然后进入光猫设置研究研究,发现这个电压是可以控制的,我猜应该之前没改光纤之前局端为了补偿线损会调高电压,那我也可以调高,如下图调高以后电话正常工作

网友A:
光猫里居然有这样的高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里居然有这样的高级设置

要有管理员密码才行 自己破解或者跟装维要

网友:
以前有线损,,现在没线损了,电话机适应电压高点了,哈哈哈哈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障原因,长姿势了啊

网友:
不能自适应?

网友B:
这种不是直接找装维搞定吗?

网友:
细说40多岁的老萝莉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光猫登陆界面哪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直接找装维搞定吗?

自己改了桥接 找装维又重新下发变成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猫登陆界面哪来密码

自己破解或者找装维要

网友:
还有这操作,也是头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了桥接 找装维又重新下发变成路由了

我们这边目前电信都是混合模式,你拨号就是桥接,你要是DHCP就是路由模式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是 不是电话都改光纤了啊

网友:
我楼道里面好几根大粗线,看起来好像是没用了,倒是电信联通好几根光纤

网友:
光猫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