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BMW车载多头伸缩线充电器

楼主(2024-06-11):
同事的车载充电器有一侧伸缩线缩不回去了,让我给看看。

充电器正面:

背面:

第一步用刀片把前面板撬下来:

再用刀片从中间撬开

一分两半:

插头部分电路:

尾部电路:

USB口和电压显示背面:

2.4A USB口背面:

电压显示LED背面:

电压显示LED正面:

把圆形电路板的螺丝卸下掀开圆形电路板下面的线轴发现因为中间的轴心断掉了,所以无法卡住圆形线轴内部的弹簧钢带导致无法实现自动回缩。

断掉的轴心:

线轴的电路板:

另外一面的线轴:

线轴的背面有蛇形凹槽:

线轴内部的弹簧钢带:

正常的轴心圆柱是这样的:

白色的椭圆形边上有个凸起的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插在线轴背面蛇形凹槽里,可以实现充电线被抽出后自动卡住以及线拉到头后线轴通过内部弹簧钢带回弹缩回来。

因为苹果口的线他不常用,所以我就把苹果险的线轴拆掉,然后把C口的线轴安到苹果线的位置,还原后的样子:

某宝查了下这充电器还支持快充

插到手机上确实能激活快充模式,不过看这电路设计没有60W,顶多30W吧。

网友:
这种设计不错!

网友:
这设计可靠性不怎么样,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经常动的都易坏

网友:
这个充电头做的还可以啊。

网友:
坏,说明用的频繁,这玩意儿还不如买单一功能的

网友:
轴上开了槽,想修复还不好加工

网友A:
这个高级啊,能给好几个人同时充电,这每组线有没有的影响啊

网友:
可靠性太差了

网友:
卷线轴设计不 错,有创 意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外壳材质和Garmin的很像。

网友:
设计还行,质量不行。

网友:
这是买宝马送的吧

网友:
老破小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个真宝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啊,能给好几个人同时充电,这每组线有没有的影响啊

可以同时三人充电,不过总功率不变分到每人的功率就小了。

楼主:
假宝马,TB上可以买到任贺车标的定制款。

网友:
拆开看还蛮复杂的呢!

网友:
收线与钢卷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