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米2a充电器,充电时有嗡嗡的电流声

楼主(2024-06-11):
一个小米2a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戴上耳机能听到有嗡嗡的电流声,电压也比较高差不多有5.4v,但充电的时候查看纹波又还算正常,供电功率也能稳定在10w.这种电流声一般是哪的问题,这个充电器还能用吗?

网友A:
一般发声的都是电感线圈的共振
解决办法是电感灌胶,或者换电感,好像换电容也行,具体我以前见过一个帖子有说,忘记了
不影响使用,就是声音恶心

网友:
拆得开就看看哪个位置,如果松动就弄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发声的都是电感线圈的共振
解决办法是电感灌胶,或者换电感,好像换电容也行,具体我以前见过一个帖子 ...

感觉是电感共振。灌胶解决

网友:
最好还是换了算了

网友:
变压器磁芯松动也会响,一般是摔的。并不影响性能。这充电头一抓一大把,也不值得折腾啊。现在都是快充了。

网友: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

网友:
一是电感问题, 变压器晃动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高压输入两脚接触不良也会滋滋声

网友:
嗡嗡响的充电器我也遇到过,泉盛手台的充电器,插上电池就嗞嗞响,看有网友解决方案就是把电感换掉或者滴胶,我没收拾,一直就这么用着了

网友:
小问题,无伤大雅

网友:
不影响充电,直接忽略

网友:
充电头摔过灌胶松脱了

网友B:
楼主好像说的是手机的耳机输出有噪音,而不是变压器本身发出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说的是手机的耳机输出有噪音,而不是变压器本身发出的噪声

是戴上耳机才能听到嗡嗡的噪音,声音还挺大的,不带耳机是听不到的,他们上面说的,难道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戴上耳机才能听到嗡嗡的噪音,声音还挺大的,不带耳机是听不到的,他们上面说的,难道不是这个意思? ...

差不多,楼上没一个理解你的意思

2a充电器很多,建议你换一个,你这个充电器大概是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