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磁炉S100

楼主(2024-06-11):
今天修个自动烧水而水开了不跳的金灶电磁炉,358芯片周围的电阻阻值都正常,直接更换LM358后,试了一下,自动烧水正常水开了跳开了。

网友:
怎么想到要换LM358,我可能会首先检查温度传感器

网友:
又菜又想动手的我,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不算常见故障。楼主诊断相当准。

网友(2025-07-02):
楼主手艺好,谢谢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遇到这样的故障,无法直接判断故障点的就只能更换元件试修。

网友:
热敏电阻正常的才能想到比较器吧

网友:
正常维修就这样,先检查温度检测电路,运放358对应脚外接电阻,最后换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