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10d换晶振电容档坎底数问题

楼主(2024-06-11):
原来的值是1510的底数是0.757nf经过多次尝试发现坎底数ut210d不是加上底数值而是底数值的2倍左右。

楼主:
有兴趣可以试试,我顺便对比福禄克87v用编程器矫正一下大差不差。后面发现210d的按键装反了,就改正了

楼主:
感觉210d测电流还不如210e,不知道哪位研究过把210d改成210e行不行,试过直接刷210e的数据不行。主要是2a档改不出来。

网友A:
频率搞了没有,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B:
其实把电容档底数改成0也不见得好,俺在UT210E上试过,这时再去测量小容量电容,发现测不准了,因为受到两表笔线间电容的附加影响。俺宁可留一点点底数,然后在测量前进行人工清零(同时也消除了表笔线间电容的影响),再去测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搞了没有,有没有啥好办法

频率档改参数,我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电容档底数改成0也不见得好,俺在UT210E上试过,这时再去测量小容量电容,发现测不准了,因为受到两 ...

我开始也是按教程去的底数同样发现测小电容不准很小的电容(10nf以下的有的直接测不出还以为电容是坏的)我这样去了底数后插上表笔是有一定底数的拔了表笔底数会归零说明底数去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