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为mate13异响拆开看看

楼主(2024-06-11):
一台华为mate13,孩子用着上网课,突然有吱吱的声音,后来又变成咔哒声,手放在键盘表面能感觉到震动,外壳发热有点严重。

拆开看看,螺丝还是比较好拆的,需要注意的是脚垫下面也有四颗,然后用塑料片一撬卡扣就开了。
取下后壳,发现有两个风扇。这个风扇比较静音,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没有风扇。
用手拨弄一下扇叶,其中一个很顺畅,另一个则有较大阻力,应该就是它坏了。
上淘宝拍照搜了一个,下单,等到货再安装。孩子上网课急用,就把这个风扇拆了,先凑合用。

楼主:
请忽略残缺的扇叶,是我想掰开看看,到底哪坏了,结果扇叶太脆弱了。

网友A:
华为海果然,质高价廉呢。

我玩30年电子,没见过电脑风扇这样坏的,顶多也就偶有灰尘或没油卡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海果然,质高价廉呢。

我玩30年电子,没见过电脑风扇这样坏的,顶多也就偶有灰尘或没油卡死的。 ...

可能太薄了,脆。。。。。

网友:
用了好几台笔记本电脑了。没遇到过坏风扇的。

网友:
遥遥领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海果然,质高价廉呢。

我玩30年电子,没见过电脑风扇这样坏的,顶多也就偶有灰尘或没油卡死的。 ...

当时7000多买的,基本没怎么用,屏还摔碎了,问售后,换屏还需要换外壳(外壳有个角轻微变形),费用两千多。反正平时用不到,就一直凑合着。

网友:
这个风扇时间长了确实比较脆
我弄坏过两个笔记本的风扇,都是老本子

网友:
遥遥领先的风扇,骨骼清奇。

网友:
散热叶片是液晶高分子LCP材料做的

网友:
爱国为能屡次打败你认知的下限!

网友:
双涡轮的,啥就这么脆弱呢

网友:
风扇竟然这么薄

网友:
还好,除了质量差点,至少拆开没有华硕那种超级廉价感,电路板一点点大,都是油车改电车那种空荡荡的赶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海果然,质高价廉呢。

我玩30年电子,没见过电脑风扇这样坏的,顶多也就偶有灰尘或没油卡死的。 ...

可能你见的少,之前我同事用吹风机吹灰,把一台HP的笔记本风扇吹的一个叶子都没有了。

网友:
不要 说遥遥领先了,我的同方的,用快15年了,还是当时最低档的本子,一千八全新4代的机子,风扇还是好好的。除了速度差些,感觉可以做到30年无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忽略残缺的扇叶,是我想掰开看看,到底哪坏了,结果扇叶太脆弱了。

我刚刚还以为是啥高科技设计的风扇呢,还在思考它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还以为是啥高科技设计的风扇呢,还在思考它的动平衡问题。

+1,掰坏了只能换一个新风扇了

网友:
高温造成风扇叶变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见的少,之前我同事用吹风机吹灰,把一台HP的笔记本风扇吹的一个叶子都没有了。 ...

这也太悬了吧,吹风机倒吹,能把风扇叶子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