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再再再做点焊机变压器

楼主(2024-06-11):
初级次级绕好了,就等插片了

网友:
直接铜排  牛牛牛

网友A:
铜排是怎么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排是怎么绕的?

就直接U形

网友:
努力做大做强,社会主义好青年

网友B:
这个多少千瓦的变压器。1匝够不够电压。

网友C:
5*30?的看着差不多的尺寸

网友:
U型铜材,算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0?的看着差不多的尺寸

——————6*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少千瓦的变压器。1匝够不够电压。

4.5伏一圈

网友:
电压应该是够了

网友:
直接U型铜板,你够狠

网友:
电流杠杠的。

网友:
这铜板,你确定这样能用?

网友:
果然人狠话不多

网友:
是不是把两头合拢一点,这样漏磁多吧!

网友:
定制的纯铜线材?

网友:
这么大的铜排,牛!

网友:
这个质量绝对好,静等完成品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