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伸缩梯子,问一下大家意见

楼主(2024-06-11):
本身经常干弱电安防之类的活,现在手头能用的梯子至少有四五个,但是还想买个伸缩梯,主要是为了日常维护用,拿着方便,平常车里也好装。
问一下大家,套管的伸缩梯钢管和铝合金那种材质更稳定耐用一点?手头有在用的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型号之类,打算是人字五步或六步梯。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补充明确一下,想要这种伸缩梯,尽可能收纳尺寸小一点,还要兼顾稳定不晃悠

网友A:
推荐米师傅安装视频里用的可伸缩梯子

网友:
铝合金的重量轻,钢管的耐用但是太重了不方便搬动

网友B:
不怕重建议买雷都杰特小巨人的4步梯,全部拔出竖起当单梯来有4米,人字梯也有2米高。
只是重量有点大,13公斤。但质量绝对OK!
我买的时候还是1200.现在便宜了好多。

至于竹节伸缩梯子,我是不推荐了,拉开了后人上去都能感觉到晃动,我就摔下来过,造成脚掌骨粉碎性骨折,躺了半年瘸了2年才好。

后来痛定思痛才买了这个。

网友:
美多力三步比较轻,四步五部开始就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米师傅安装视频里用的可伸缩梯子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重建议买雷都杰特小巨人的4步梯,全部拔出竖起当单梯来有4米,人字梯也有2米高。
只是重量有点大,13公 ...

这种样式的两节伸缩梯已经有4步和5步两个了,现在已经是干活主力。想再加的是方便携带收纳的圆管伸缩梯,不出大力

网友C:
这种东西,个人感觉去实体验体验过再买为好。网上买,第一质量,第二感观不一定准,第三有问题退换是真的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样式的两节伸缩梯已经有4步和5步两个了,现在已经是干活主力。想再加的是方便携带收纳的圆管伸缩梯, ...

你开的什么车装梯子的  我用的竹节梯 镁多力的搬着太沉了

网友:
兄弟,听我一句劝,有钱没钱都上稳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开的什么车装梯子的  我用的竹节梯 镁多力的搬着太沉了

我曾经买过一套2.5米*2,镁多力人字梯太重了,买回来都没法退,运费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个人感觉去实体验体验过再买为好。网上买,第一质量,第二感观不一定准,第三有问题退换是真的麻 ...

所以才问大家,之前交学费买过几个梯子,有些差的没办法用,价格还不是特别便宜的。边远地区,实体店可选东西少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重建议买雷都杰特小巨人的4步梯,全部拔出竖起当单梯来有4米,人字梯也有2米高。
只是重量有点大,13公 ...

这种梯子很结实,但不是一般的重啊!一般人用一次就不想用了,别问我是肿么知道的?十几年前OEM造梯子出口的,生产工人看到这种梯子都腿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开的什么车装梯子的  我用的竹节梯 镁多力的搬着太沉了

SUV,行李架拉四折梯等折叠后长度超过1.3米的,后座或放倒座椅放短一点的两节伸缩梯。那些都是有业务时才装车,准备再买个可以经常放车里方便简单维修和搬运的伸缩梯。

网友:
伸缩的好用
jd镁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买过一套2.5米*2,镁多力人字梯太重了,买回来都没法退,运费太高。。。。 ...

我看的1.7*2数据都快15公斤了,而且收起来也有近1米的高度,所以不会选这个。
看人字家用梯1.63米的是8.9kg,67CM,就是不知道耐用吗

网友:
竹节梯我买过一个铝合金2.5米的,完全伸展开还比较靠谱,不然很危险,而且太重。两节的那种缺点1是重,2是扛着硌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买过一套2.5米*2,镁多力人字梯太重了,买回来都没法退,运费太高。。。。 ...

就是太重了 室内用太笨重了 室外用伸展开角度有点大 看着不安全 没法之前两节的那种伸缩梯借出去被人给偷了就买了这个  本来以为会好用的带着也方便 结果反而不愿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UV,行李架拉四折梯等折叠后长度超过1.3米的,后座或放倒座椅放短一点的两节伸缩梯。那些都是有业务时才 ...

我的事长安欧力威 之前丢了的单节三米的伸缩梯放行李架上 这个镁多力的竹节合梯能放后座上 竹节的有一个好处和地面接触大都伸缩开了 在上边装摄像头心里也放心 就有一点不好笨重

网友:
小巨人,不用大牌,那种铝合金的就行,非常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