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网红风扇更换大扇叶

楼主(2024-06-11):
有坛友更换过永速风扇的风扇罩和扇叶吗,换成18寸能不能转动!

网友A:
风扇罩装不下更大的扇页

网友:
没有尝试过,楼主可以试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个人感觉就算是可以换,效果并一定好,叶子大了,转速是不是就变慢了

网友:
需要怎么大扇叶吗? 风大了  声音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罩装不下更大的扇页

风扇罩和扇叶一起换,都是上下两个固定柱,通用的!

网友:
要是和750一样的结构就随便换 顶丝固定扇叶

网友:
改大扇叶不如换23扇叶

网友:
不行,不同电机的kv值对应了电压以及扇叶尺寸,直接改大扇叶得不偿失
有兴趣就去研究下电机风扇与风力的关系
http://www.rcsunnysky.com/v-multi-rotorefficiencytype/2165.html

网友:
换大的,底盘不稳吧

网友:
可以,顺便把电机也换了吧!

网友:
换牛角扇的扇叶,绝对牛叉

网友:
严格说16寸风扇小了,应该购买18寸的或者20寸的

网友:
既然要换扇叶,换个仿巴慕达的如何?

网友:
这个风扇很强大,可以横在墙上。

网友:
换来换去就类似换个新电风扇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机就行了,当然电源也要换功率大点的,电路板上面的采样电阻改小一点可以增大电流。

网友: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曾经用 DC12V-24V 80W (Nidec)无刷电机想要做吊扇,一心求大买了43.8CM 扇叶3片装然后组装后启动电机立即保护,后来改16寸落地扇叶又有点小了的感觉,就用了16寸扇叶懒得继续折腾了.

网友:
我换了硬一点的扇叶,风更大了,但声音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