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 10Pro手机无法启用 固定拨号功能?请问如何教小孩打电话?

楼主(2024-06-11):
如题:我想教小孩打电话,  又担心小孩乱拨手机中的电话,误拨给谁都不好。

在网上搜了一下, 电话有  固定拨号  功能,是一种限制手机只能拨打预设号码的功能, 可用于家长控制孩子的手机使用。

我手机型号:红米NOTE 10Pro,  但我发现我这款手机 无法启用  固定拨号功能? 按钮为 灰色,无法拖动  成  开启固定拨号。

进入“固定拨号”功能设置的步骤为→  进入手机拨号界面,→  右上角 设置 图标→  进入 电话“高级设置” →  “固定拨号”→  进入“固定拨号”,发现  固定拨号功能? 按钮为 灰色,

请问各位老师, 这款手机能开启  固定拨号功能吗?如何开启?
你们是如何教小孩拨打电话的? 有没有详细的教导孩子打电话的视频教程?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咱俩手机一样的我用了两年半了
孩子多大?三岁以上你只要演示几次,他看看就会了,根本不用一键拨号,或者教他用通讯录直接打,不用那么麻烦
你只要看住他别用其他功能就行。

网友:
我的手机米11,

点那个灰色的固定拨号,会叫你输入pin,

不需要这个功能就没有继续,楼主可以试试输入PIN码尝试开启该功能

网友:
给小不点用,还不如用电话手表

网友:
没有搞过,楼主可不可以试一下:把要打电话的人输入通讯录,然后设置只允许拨打通讯录电话

网友:
给太小的小孩用电话手表更好,手机他也不好拿

网友:
找个固定拨号的软件安装不行吗?

网友:
联系人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右上角发送到桌面。

网友:
我的note8pro还好着呢

网友:
在拨号界面长按2~9可以设置快速拨号,1默认是什么语音信箱。

网友:
把要拨的那个人电话存在联系人里,然后拉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