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A7锂电池维修----更换掉漏电王电芯长虹三杰

楼主(2024-06-11):
手上有一块大艺的A7锂电池,内部使用的是长虹三杰的电芯,内阻和容量都正常,就是自放电太严重,每隔几个月必须打开

电池人工均衡一下,否则就用不了。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没办法只好从网上买了10节二手的LG电芯全部更换后一切正常。
大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你们这么大一个厂选配电芯时难道没有质检吗?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和损失你们知道吗?

1、这个图是我人工均衡后连续几天测量每串电压所绘制的自放电拆线图,从图中可看出有两串自放电很大。

2、这是更换掉的漏电王电芯-----长虹三杰

3、这是已经更换过电芯的大艺A7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让垃圾货没容身之地

网友:
自放电确实不爽,我是引出来排线,定期用平衡充搞一下,一般只有一节漏电。多了就该换掉了

网友:
查查那一节漏电,换掉,省钱

网友A:
关于电池组漏电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次了,主要是现在买到的电池大多数质量不太好,很可能是大厂筛选下来的。另一方面,使用上也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充满电后不是立即使用,而是放一段时间再用,相当于锂电池满电保存,这点对电池是很不利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容易引起电池漏电。对于这个问题,我对手头电池做了一些改进:用磷酸铁锂电池均衡板加上肖特基二极管附加到电池组里,这样,电池组充满了电后,立即使用没有影响,一两天不用,就会把每节电池放电到3.9伏,这样,即使多天不用,也不容易引起电池漏电了,如果随时使用,整组电池电压高于19伏,而且均衡性很好,能满足使用需求。我手头的7块电池都改了,差不多两年了,没有再发生过电池漏电的现象。电池改完的样子见下图片,右边红的电路板是7位磷酸铁锂均衡板,5个肖特基二极管在保护板下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池组漏电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次了,主要是现在买到的电池大多数质量不太好,很可能是大厂筛选下来的。 ...

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我是受到一位仁兄发帖的启发,他的降压办法是用一个稳压管加一个电阻来降压,优点是简单,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电池整组降压,如果有各组电芯电压不均衡现象,会造成有的电芯降压太狠,整组电池容量极大地降低,搞不好充电后几天,电池就几乎不能用了,需要再充电才能用。我的办法是费了一番脑筋的,分别对每组电芯进行降压控制,电压降了,各组电芯的电压均衡性也非常好,即使放一些日子仍旧保持百分之七八十的电量,拿起来即可用。缺点就是施工上复杂一些,当时发帖介绍后,似乎没人感兴趣,我也只好自娱自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池组漏电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次了,主要是现在买到的电池大多数质量不太好,很可能是大厂筛选下来的。 ...

大艺是大板子,估计放不下这个了

网友:
其实LG电池在进口电池里边算较差的,特别是拆机电池,性能下降较严重。我曾买了论坛上有人卖的戴森吸尘器的电池,里边的6个LG锂电池测量结果见表格,可以看出6个电池都有一些电压降,大的到了每日0.0037伏,比国产比克的新电池大了十几倍。三星电池就几乎测不出来压降,所以无数据。当然,国产电池有的也未必强的过LG的,那些用一段时间后漏电的,有些达到了每日降压0.02伏!所以对国产电池要科学使用才会有较好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艺是大板子,估计放不下这个了

该磷酸铁锂均衡板最大厚度是2.4毫米,大艺大板子只要板子上或下有2.4毫米的空间就装得下,实在没有也不要紧,可以用三并的壳子来装二并的电池,空出的5节电芯位置足够装下了,电池体积加大点而已,无大碍。附加说明:牧田款电池也有大板子,保护板下边的空间就能放得下均衡板和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磷酸铁锂均衡板最大厚度是2.4毫米,大艺大板子只要板子上或下有2.4毫米的空间就装得下,实在没有也不要 ...

可以,妥妥的

网友:
纠正:后来看了下,我买磷酸铁锂均衡板和肖特基二极管的时间是2020年4月,说明改电池改了4年多了,仍旧没再出现过漏电的电芯。

网友:
电池保护板厂家应该借鉴一下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