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拉杆旅行箱换轮子

楼主(2024-06-11):
上次出差时发现轮子的声音很大,开始以为轮子没有润滑了,仔细一看发现是轮子外面的的橡胶没有了

侧面看一下

原来是铆钉固定的,只有用锯子锯开

拆下的轮子

拼夕夕买的轮子,结果轮子买大了,应该买厚度是18mm的,结果买成了22mm的,急着用,只能这样改一下,端午出行,轮子很安静,很顺滑,就是有点丑。。。

网友:
平常用得少,我的基本是放久了,自然老化坏了的

网友:
塑料架撑得太开了吧?断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这个在箱子里面有四颗螺钉,拧下来就可以换轮子了

网友A:
轮子可以磨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可以磨窄一点。

有轴承,磨不了

网友B:
看着跟滑轮鞋的轮子大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跟滑轮鞋的轮子大小差不多

比那个要小,这个是1寸的

网友(2024-08-28):
X宝上有套子,别想多了啊,轮子的套子,换上就行。

网友:
的确是不好更换,很需要把内饰拆开。

网友C:
多才多艺,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才多艺,缝缝补补又三年。

因为轮子坏了就换,有点可惜了

网友:
我的箱子轮子也坏了,记号一下

网友:
换过拉杆里面的金属限位块

网友:
买个行李箱轮子总成换上完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