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全新16.8v的锂离子电池开关电源充电器

楼主(2024-06-11):
17大洋全新到手就拆,打算修改电路改为16v给四串钠离子电池用。没错前段时间做的pvc 手电筒用。

结果外壳太给力被打败,拆开后里面共模电感还有变压器都碎了,直接报废。

高压侧电源芯片为dp2366,二次侧芯片为锂离子电池专用芯片me4312b。内部集成了电压基准与两个比较器。一个用来二次稳压,一个带滞回特性的比较器做为转灯电流指示。电压与电流可以通过外部取样电阻设置。

输出电源线与变压器两侧铜线通过了火烧实验没有灰飞烟灭,也不吸磁基本确认纯铜线无疑。输出线也很粗看图可知。整体做工也是很棒的没得说。

多图时间到:

搞破坏罪过罪过!路过的回个帖顺便给个安慰吧。

网友:
买贵了,弄几个笔记本充电器啥不好的

网友A:
钠离子电池好用吗?

网友:
你这是拿充电器往地上摔吗?怎么会烂成这样,连电容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钠离子电池好用吗?

网上钠离子电池评测火了一段时间后就统一集体沉默都没后续了。

18650钠离子,三元一颗。标称1.5实际1.3ah,锂离子缺点它都有,锂离子优点它都没有,除了价格真不知道如何点评,就三个字“再等等”!

丢垃圾箱太可惜,16个18650钠离子电池做手电正好不浪费。

网友B:
开个壳,有必要这么猛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壳,有必要这么猛裂吗?

外壳做的太扎实,Y结构嵌入再超声波焊接,用力按压外壳纹丝不动。用的刀片嵌入敲击都没法撼动就包毛巾摔就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做的太扎实,Y结构嵌入再超声波焊接,用力按压外壳纹丝不动。用的刀片嵌入敲击都没法撼动就包毛巾摔 ...

方法错误,高端点上切割机

家里就美工刀片加榔头,保管搞定

网友:
我一般刀片都难得上,平口改刀加榔头,就是留下的痕迹有点不雅观

楼主:
主变压器与共模电感被摔坏也说明元件抗摔做的不咋的,打胶太少。要是变压器没摔坏铁定不报废。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暴力呢?

网友:
加热下,然后小刀片撬开哈哈

网友:
建议用小台钳挤压开壳,效果不错。

网友:
17元,包邮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用美工刀片对缝用榔头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暴力呢?

拆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美工刀片对缝用榔头敲

就是美工刀加锤子,无效

网友:
壳子一捏就瘪的砸成功过,硬壳基本没成功过

网友E: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价格有点小贵。

最大亮点还是锂离子专用稳压横流转灯芯片me4312b这个区别于431加358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