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S换电池-翻车啦

楼主(2024-06-11):
10S用了2年半电池不给力,今天有空换个电池。网上的热水袋开盖大法,对我的手机并不适用,因为胶水是涂在边框上而不是后盖上的。最后用撬板吸盘硬拆,把后盖都弄花了,还好有套遮着看不出,心疼ing! 话说也是倒霉,去年底想换电池,官方下架了,所以买了电池自己换。现在官方竟然又上架了,只比自己换贵40,!算了就这样吧,换好电池,又能愉快的玩耍了!翻车警示:最后提醒下想自己动手的坛友,拆后盖时千万小心,上面有层膜,别学我给翘裂开了。

网友:
冬天烤火架开到刚刚烫脚的温度,手机放里面唔十分钟,成功开盖。

网友:
热水袋大法真是奇思妙想 我也要换个mix2的电池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拆后盖时千万小心,上面有层膜,别学我给翘裂开了。” 没看懂你指的是什么膜?
后盖用家用的吹风机开最大档吹烫也能撬开
有恒温加热台的话 95度 5分钟也能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的小米4C换了3次电池了

网友B:
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该换电池了?
就怕新的还不如旧的,又有拆坏的风险。

网友:
你这不是开的挺好的么?!渐变膜也没有花呀!

网友:
电池怎么用的那么费,我手机19年买的二手,到现在电池也挺耐用

网友C:
新电池最多只能好上1年不到了,感觉很快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最多只能好上1年不到了,感觉很快又不行了

好像是那么回事

网友:
买电池有工具套件,可以将就用一下。把手机放纸盒里,电吹风开起来吹很快。

网友:
曲面后盖不适用热水袋,而且热水袋最好用暖脚暖手那种热水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7095-1-1.html
而且你这款后盖就是半塑料的,很容易花。
当初我也差点买了蓝色款,怕不好卖还是选了黑色。

网友:
用电吹风就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该换电池了?
就怕新的还不如旧的,又有拆坏的风险。

是的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正常的电池,我都是买的品胜或者飞毛腿,但是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飞毛腿我的印象很差。第一次用全屏触摸机老板给我配的就是飞毛腿的电池,跟原装品牌的差老远了,之后用的相机电池也是飞毛腿的,小小的还老贵的。
现在直接换电芯还更直接,原装保护板还不用剔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最多只能好上1年不到了,感觉很快又不行了

我感觉还是跟软件有关,没用的功能多了,驻留后台的也多了,算力增加了,所以更费电了

网友:
换电芯是最好的,买回来测试容量,不合格就退

网友:
热水袋开盖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该换电池了?
就怕新的还不如旧的,又有拆坏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能挂个充电宝不用换电池都可以。
我的10s是遇到有时候用电到10%以下充电就不升百分比了。
但是一天两充我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后盖时千万小心,上面有层膜,别学我给翘裂开了。” 没看懂你指的是什么膜?
后盖用家用的吹风机开最大 ...

装饰膜,玻璃是一层,然后里面还有一层是装饰膜,后盖的花纹、颜色啥的都在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