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手电工换空气开关的故事

楼主(2024-06-11):
一日,在老父亲家中给手机充电,手机不停地闪,以为是充电线有问题,这事就没往心里去。

又过了几日,老父亲说,另一个屋里的电视和机顶盒都打不开了,接线板上上的指示灯一直闪,机顶盒也闪,就是不开机。
老父亲在家的娱乐生活就靠电视,这个事情不能耽误,于是,我这个二手电工,准备好万用表和几样工具,上门检查。
起初觉得是电视用的那个墙插有问题,就把墙插拆开查线路。

拆开以后发现,线接的很实,突然想起前几天充电闪的事情,于是,拿着机顶盒在全屋墙插上测试。
用机顶盒测试是因为家里没有其他顺手的东西,灯泡功率小,可能测不出问题,赶上极端的情况,灯泡炸了还有可能伤人,机顶盒功率不大不小,该有的都有,坏了歌华还管换新。
测试结果是,两间挨着的屋子电源都不正常,机顶盒插上就闪,其他屋插上以后正常工作。
当时觉得还是墙插或者接线有问题,就开始拆检墙插,一口气拆了4个墙插,发现接线都很实,没有任何瑕疵。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配电箱那边有问题,于是把配电箱的隔板拆下来,用手电一照,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右边的4个空气开关上的并线有不同程度的烧蚀,当时看的一身冷汗,线都成这样了,没着火真是万幸。
啥都不敢想了,赶紧买空开更换,恢复供电。
到楼下的五金店问了一圈,觉得不太靠谱,空开的价格两极分化,杂牌的低的离谱,品牌的高的离谱,人工安装费100元,想了想,还是自己买自己干吧。
狗东上下单买,同型号同品牌的,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不犯错。不几日,货到。

做并线折腾了几天,家里没有4平方的硬线,找朋友要了一段,又听说做N型的不如做M型的好,连忙量尺寸,画图,裁线,一通忙活,手搓了两根连体的并线。做的不秀气,没好意思拍照。
择良辰吉日开始施工,其实就是那天下雨,天凉快。
往下拆好干,几下就把烧了的空开都拆下来了。

这个是烧的最严重的,是空调那路

并线过热,线皮已经成渣渣了

空开侧面已经有糊的痕迹了

拔出来的并线,多少都有过热的痕迹
往上装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第一次干,还没找到窍门,加之并线做的不是很合适,得用尖嘴钳在上面整形以后才能插到位,算是顺利,4个空开顺利装好,并线装好,出线接好。
难道电工的活就这么好干,等合闸上电以后再说吧。
合闸上电,漏保和空开没跳,我心中窃喜,看来第一步走的还行,到屋里测试一下,有电的话就大功告成,以后可以说自己还是能干电工活了。。。。
到屋里一测,心里凉了半截,插座没电,这叫啥事啊,聋子治成哑巴啦。。。。
想了半天,从头捋操作流程,拿万用表摸空开的上下端,上面有电,下面也有电,配电箱里的2个旧的4个新的空开都量了一遍,合闸电就送过去了,那怎么到屋里就没电了呢。。。
莫不是中间的线断了,于是想了个最笨的办法,做个连线,测线路通断。

把总闸拉了断电,插头那端插在墙插上,用万用表的通断档,一根表笔连线另一根表笔连空开下端,测了一圈,都是通的,没有断点,奇了怪了,这是为啥呢,咋就没有电呢?
测通断的时候,把屋里线路的走向重新梳理了一遍,大概画了个图:

8号的空开是负责两个卧室供电,合上闸以后,测空开下端有电,为什么到墙插上就没电了呢?
用万用表测火线和零线,并线端居然有1200V,以为是表出了问题,又回家取了块好表,还是1200V。。。
不对啊,这个电压太离奇了
于是断电,把并线拆下来,发现并线的线头剥的有点短,线槽卡的时候没有完全接触实,把线头重新剥了一下,接回空开,用表一测,好了,稳定的220V
去卧室测试,墙插供电全部正常,机顶盒、电视正常开机。
至此,二手电工的工作基本结束,剩下的就是慢慢把拆了的恢复原状。
后来和一位电工兄弟聊天,人家乐了半天,告诉我网上有卖并线的,学名叫汇流排

我看了半天,真是规矩好看,等以后再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换这种东西
作为二手电工,还是要总结一下这次工作:
1.爱护生命,绝不带电工作
2.线头一定要剥好,紧固好
3.一定用万用表
4.冷静的分析问题,捋顺思路
最后给上一张工具全家福

网友A:
居然有量出1200V?

网友B:
烧得有点厉害了,线头还是要注意拧紧。

网友C:
还是汇流排好用,很多空开损坏都是接线端没压紧造成的,但是接线端是平面接触,一般的线都是圆截面,能接触的就圆切面那两点,很容易发热,如果压得不够紧,就会在不断的热胀冷缩下,接触不良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打火烧黑,所以,我接线时都会用压线钳把圆线尽量压扁,增大接触面积,上面就用汇流排,这样只要空开质量好,用个几十年没问题

网友:
剥线钳好用不 可以剥网线不? 空开发热的原因是上线没有打回弯 电线与螺丝接触面积少 时间长了就会发热烧空开的  你这是单股线还好点 农村用的多股铝线用几年都烧空开的

网友D:
1200v怎么来的?
前面那电工是没上紧还是线太细,还是两者都有

网友E:
正规工程项目中,肯定要用汇流排,这样才靠谱!

网友:
烧了估计是没拧紧或长时间松了的原因!

根据热胀冷缩原理,,有人建议每年冬天把 配电箱的空开都拧紧一下,

当然了,没有任何人这样做的,主要是懒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量出1200V?

虚接造成的,实际没有

网友F:
没压实的接头产生电弧,与电线形成的电感发生高频振荡,楼主仿造了远古的火花式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得有点厉害了,线头还是要注意拧紧。

感觉是装修的时候,师傅没拧紧,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压实的接头产生电弧,与电线形成的电感发生高频振荡,楼主仿造了远古的火花式发射机. ...

我感觉是装修的时候虚接造成的,之前家里没有装空调,去年装了以后就出现这个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0v怎么来的?
前面那电工是没上紧还是线太细,还是两者都有

还是没上紧的缘故,线径还是够用的,这次换上4平方的,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汇流排好用,很多空开损坏都是接线端没压紧造成的,但是接线端是平面接触,一般的线都是圆截面,能接触 ...

您提醒了我,现在就买汇流排,准备换上。防患于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工程项目中,肯定要用汇流排,这样才靠谱!

我说看网上的资料说北京禁止使用并线连接空开呢,到后来才明白有汇流排这个东西。

网友:
1200V怎么来的?

网友:
好奇1200v咋来的

网友:
烧成这样,没闻到烧胡了的味儿?不是线径不够,就是线没拧紧。

网友:
线头折一下会好点四段圆弧二段圆弧接触面大点  汇流排平面接触更好 见过几个没插到孔里锁紧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