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内胎鼓包的位置,我第一次见,各位老师见过此处鼓包吗

楼主(2024-06-11):
如题:给折叠自行车买的 朝阳自行车轮胎16*1.75(外胎+内胎美嘴),拼多多,邦德富士达运动旗舰店,时间太长了,这没法售后了,

今天突然发现  自行车内胎鼓包了,问题是, 内胎鼓包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遇到自行车内胎 这种情况多吗?这种情况是不是  只有等自行车内胎坏了,直接换内胎?

网友:
哈哈哈奇怪了

网友:
给它套个箍

网友A:
这质量也没谁了,第一次见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的电车 就是这个掉下来了 之前总是慢跑气 后来严重到打不上气 按着气嘴就能打上气 松手就跑气  后来一拽气嘴整个掉下来了 换了条内胎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热缩管套下,不漏气的话继续用

网友:
放气,拿扎带扎几圈,或者其他东西箍一下

网友:
好主意,我也是正想说哈哈

网友:
估计是长期在外面晒吧,老化快。小时候只碰到过一次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B:
这是脐带囊肿,哈哈

网友:
按着气嘴就能打上气 松手就跑气  后来一拽气嘴整个掉下来了  这个也可以单独换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换了吧,万一骑着的时候烂了麻烦

网友:
像个瘤子,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质量也没谁了,第一次见

上面都裂开了  估计十几年了 难怪没售后了。上面都裂开了  估计十几年了 难怪没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脐带囊肿,哈哈

神评啊!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都裂开了  估计十几年了 难怪没售后了。上面都裂开了  估计十几年了 难怪没售后了。 ...

买这个自行车内胎,才2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