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踢脚线顶部的腻子似乎有些粉化,无法把线槽粘上去,怎么办好?

楼主(2024-06-11):
试了下纳米胶,结果毛都没粘住,
这情况,该如何把线槽固定到踢脚线顶部呢?

网友A:
只能用钉子,或者植筋胶试试

网友:
用玻璃胶粘

网友:
手动打钉枪 直接钉在墙上就行了

网友:
AB脚搞起来。AB脚搞起来。AB脚搞起来。

网友:
粉化,会一直粉化下去的...................

网友:
腻子里没加胶水,无解

网友B:
拿水泥钉子钉上去,一米一个

网友:
1.打孔上涨塞自攻丝
2.线卡直接钉
这双面胶也不是粘线槽用的啊

网友:
只能用钉子钉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水泥钉子钉上去,一米一个

下面是瓷砖,没法钉钉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钉子,或者植筋胶试试

高强建筑植筋胶系AB双组分高强环氧树脂结构胶

植筋胶是不是和玻璃胶差不多?和免钉胶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清理下灰用免钉胶试试

网友C:
电转打孔,木楔子塞进去自攻螺丝固定,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转打孔,木楔子塞进去自攻螺丝固定,效果好。

要穿线,必须两面墙都打通啊

网友:
自己再用调胶的腻子抹一遍。虽然预备工作麻烦,但是效果好!

网友D:
踢脚线上面是瓷砖墙?为啥不能固定墙上?如果是瓷砖用结构胶,如果不是钉子,打孔。如果非要放粉化的踢脚线上,刷一下墙固或地固后再用胶粘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踢脚线上面是瓷砖墙?为啥不能固定墙上?如果是瓷砖用结构胶,如果不是钉子,打孔。如果非要放粉化的踢脚线 ...

是瓷砖,但是上面有粉化的腻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瓷砖,但是上面有粉化的腻子

一般瓷砖表面有釉,不会粉化,会不会是勾缝腻子粉?擦干净摸还有粉?只知道墙地有灰或粉时,施工处理前刷墙固地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瓷砖表面有釉,不会粉化,会不会是勾缝腻子粉?擦干净摸还有粉?只知道墙地有灰或粉时,施工处理前刷 ...

是侧面,也是踢脚线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