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lg v50升级12g内存

楼主(2024-06-11):
手机是去年改的,当时改完了,把过程整理整理就丢自己博客了,最近正好想起来可以转到数码之家分享一下,供坛友给自己手机升级的时候参考。手机原机的内存是6个G,相当卡,打开个微信先看半分钟月球。改完之后流畅度直接翻倍,同时挂两个微信一个QQ都不卡。从改完到目前已经使用了接近一年,依旧十分流畅,要知道这可是2019年的手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硬盘改不了,还是原装的128GB。

我的评价是手机的内存如果没封胶的话,非常好换,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就行。如果有封胶的话就很难弄。安卓骁龙阵营的硬盘也不好换。需要拿到对应机型的解绑包解绑硬盘才可以换。

以下为正文:
不负责任的 tips:
  • 手机如果直接更换内存,那么系统无法识别新的内存容量,需要把 ddr分区清空后才可以正常识别。其它型号的安卓手机扩容时也可以参考此方法操作。
  • 经过我自己的测试,清空 ddr 和 mdmddr 分区后不用再刷写新数据即可开机,手机第一次启动到亮屏会花费较长时间自检内存,大概在半分钟左右,这段时间手机不会对任何操作作出反应,不要着急。(此 tips 应该对其它型号手机也通用)
  • ddr 和 mdmddr 分区在手机的 lun3 区域,9008 的分区管理器不会显示 lun3 区域的分区,但是我们可以用 QFILHelper 配合 9008 模式或者 root 系统后在开机状态下刷写此分区。
  • lg v50 一共有 7 个 lun 区域,对应 lun0 ~ lun6, 分别储存不同类型的手机分区数据。在手机开机状态下,这七个区域对应 /dev/blocks/sda ~ /dev/blocks/sdg
参考链接:
迅维实地学员分享焊接 CPU 经验
学手机维修 师傅用两种方法整体撬 CPU 及上盖

准备

购入适用于高通 855 芯片的 12g 内存上盖,注意需要购买已植好锡的内存,型号为三星 k3uhaha。

安装 9008 驱动

下载QPST 软件,其中附带了 9008 驱动。直接挑最新的那个下载安装就可以。
也可以下载这个
安装不作赘述

下载 LG v50 的 firehose 文件LG v50 的 firehose 文件
FireHose 备用下载

下载这个超酷的软件 QFILHelperQFILHelper
QFILHelper 备用下载 v1.0.1.23b: GPT Edition

配置 QFIL 选项

开始菜单,打开 QSPT->QFIL
手机连接电脑,在开机的情况下按住电源+音量减,自己读个秒,大概在 9 秒钟手机重启前,开始电源+音量减不要松,狂按音量加。电脑如果可以认到一个串口设备就是成功了。
  • 修改 Select Build Type 项
    • 选择 Flat Build
  • 修改 Select Programmer 项
    • 选择下载的 firehose 文件。
  • 右下角选择硬盘类型
    • 确定 Storage Type 为 ufs
现在你的 QFIL 界面应该是这样的。
  • 选择顶栏 Tools->Partition Manager
    • 不要关闭弹出来的分区管理窗口,直接进行后续操作。

备份手机底层及系统
常言到:有备无患,所以我们还是最好备份一下。不备份其实也无所谓。
双击打开 QFILHelper_GPT.exe,按 2,回车备份固件分区。备份前需确认电脑硬盘剩余的容量大于备份出的镜像大小,需要约 18.8g。

实操

将 ddr 和 mdmddr 分区清空

打开 QFILHelper_GPT.exe 同级的目录,建立名为 Flash 的文件夹,如下图。

把 Backup-XXXX 文件夹里的 lun3_ddr.bin 和 lun3_mdmddr.bin 复制到 Flash 文件夹里,如下图。
用 16 进制编辑器打开 lun3_ddr.bin 和 lun3_mdmddr.bin,把里面的数据全部填充为 0,保存退出。我用的是非常好用的 HxD 编辑器。
打开 QFILHelper_GPT.exe,按 5,回车刷写 lun3_ddr.bin 和 lun3_mdmddr.bin,刷写完成后,拔下手机的数据线,准备拆解手机。

拆解手机

这个步骤没什么好说的。简单将手机主板拆解出来,注意不要扯断排线即可。

更换内存上盖

把从某鱼购买的上盖先放到一边,拿出我们的小风枪,温度开到 260 度 70 风,对着内存上盖的位置附近,打圈吹 20 秒预热。
预热完毕,用镊子轻轻顶着内存上盖的一角,把风枪的温度上调到 360 度,风力开满,正对上盖直吹。大约 8 秒钟后,就可以用镊子推动上盖了。
拿下上盖,用吸锡带拖平中层焊点,抹上助焊剂-建议用膏状免洗的种类。然后放上从某鱼购买的上盖,注意上盖上的定位点要和中层的小三角定位点的方向一致。
对齐之后,风枪开到 350 度 80 风,正对上盖直吹。这个时候要注意看上盖的四周位置。约 8 秒后,四周会突然冒出较多的助焊剂的焊油-这代表上盖底部的锡珠融化并吸附到中层的焊盘上了。如果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也可以轻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动归位。
拿走热风枪,我们的焊接部分就结束了。

收尾

重新组装手机,此部分不作赘述。无需再做任何软件上的改动,开机,现在查看 设置->关于手机->内存,应该已经可以显示 12g 的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呢?

~~~~~~~~

放图的时候偷懒了,用的博客图片,稍等改一下

网友B:
这手机屏幕拉胯,我的触控严重不灵了,屏幕中间坏了一条竖线,现在还没扔掉。

网友:
lg v50升级12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屏幕拉胯,我的触控严重不灵了,屏幕中间坏了一条竖线,现在还没扔掉。 ...

我的LG G6屏还挺好,就电池拉垮得不行,而且没VoLTE经常打不通电话难受…

网友:
PoP的芯片水平一般的还是别尝试了,有风险

网友:
微信这东西真的是又爱又恨啊

网友:
真好,有这手艺,我也想换换

网友:
顶楼主,刚救砖一块LG V40,LG手机的确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屏幕真靓丽!1024不值得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