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车用的LED灯,功率极限到底是多少?

楼主(2024-06-11):
就LED而言,也就那么几种,H1远光,H7近光,H4远近一体,还有就是那些9005,9011,H11等雾灯吧,这一类的型号目前都有LED,那么问题来了,大家都知道LED的散热问题,温度越高寿命越短还有光衰等等。目前来说,就那么大个铝壳,当然还加上风扇。到底能承载多大的功率?另外我看到,H1,H4功率明显是不同滴,但外壳一样?这样科学吗?
以我的实测,标准款的外壳,加上那个小风扇,可能30瓦就是极限了。即便是H4,你把远近光全部点亮也是30瓦。按LED那100流明/瓦的发光效率,目测这类灯具最大也就2800流明顶天了,超过这个数值,全部是耍流氓。
大家怎么看?

网友:
原装的散热好,后面加的都不行,用不了多久就挂了。原装的散热好,后面加的都不行,用不了多久就挂了。

网友:
本坛有兄弟加了水冷,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
灯珠额定功率的1.5倍没有问题,加强散热。

网友:
总输入45W是极限,一般的能稳定在35W就很好了

网友:
后改的散热都是个大问题,就怕哪天走夜路灯坏了

网友A:
https://tech.hqew.com/news_386107
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那么2016年cree已经有208lm/W的光效的LED灯了

现在量产烂大街供货的XHP70.3,Q2级在25°C的环境下,12v1.05A最高可输出2260流明
https://downloads.cree-led.com/files/ds/x/XLamp-XHP70.3.pdf(直接看第27页)
相当于是179lm/W

网友:
看看主机厂的配套散热,再看看改装后市场的散热,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别说车用led了,就是家用的led灯板也很多小厂造的不耐用。我们公司办公区将一部分荧光灯管换成led灯管了。led灯管已经换了2茬了,没坏的色温也很高,白发蓝了,原来的荧光灯还没坏呢。
车上卤素灯位置改led风扇密封在灯腔内,空气不流通。寿命长不了。
很多海拉五的led透镜也是一样。路上见过很多改了led透镜,灯光发蓝的。

网友:
要是能够通过车体散热就好了

网友:
散热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ech.hqew.com/news_386107
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那么2016年cree已经有208l ...

我感觉你可能想多了,哪怕是稍微高一丢丢发光效率的LED,我估计做成产品都是天价了,至于200流明/瓦的灯珠,应该都在对价格不敏感的场合才会使用吧。另外,高色温也是LED的特点,傻亮,但总赶脚不铺路。但要做成4300色温的,好像价格又不亲民了。

网友:
价格便宜的都没什么好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可能想多了,哪怕是稍微高一丢丢发光效率的LED,我估计做成产品都是天价了,至于200流明/瓦的灯 ...

烂大街的cree有一堆光效150流明/瓦的

你要高显色加高光效,基本上70.3这种零售价也就是50元的样子
降流控制在35瓦,不说5000,4000流明左右应该还是没问题
毕竟人家12V3.6A有5700流明

记得买圆头的,平头的12V3.6A是最大5100流明

网友:
没有什么搞的价值,后期改的 我见过led都热的掉的

网友:
把LED灌装在透明变压器油里,LED热量由油自然循环带走,最后通过灯壳热辐射出去,是不是可以无敌了?
油冷比水冷效果更好

网友:
实际上这样的玩意是有,关键问题是,价格贵,用户被淘宝上所谓20000流明的灯泡晃花了眼,商家赚不到钱后来没做了,,,,,,淘宝不对虚标处罚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2024-07-13):
引用 网友A:
烂大街的cree有一堆光效150流明/瓦的

你要高显色加高光效,基本上70.3这种零售价也就是50元的样子 ...

灯珠是最便宜的部件,散热贵过灯珠太多。
不用cree是因为民用的死珠温度120度,车规的欧司朗飞利浦日亚都是150度。
发动机舱大概60度,就不说25度了,温降35度(60-25),估计1688都找不到敢接单的。
就放开控制到85度吧,85度pdf里有对应的亮度值,好算。
35w功率下,只能温升20度(85-60),你淘宝或1688找个做散热器或者制冷片的问下做到这个标准,单材料费多少钱,放不放的下还先不谈。哦,你还记得要强调是大灯这么小的密闭空间,不是开放空气循环。
接发动机水冷系统,水冷系统的工作温度也在100度左右。
最佳方案,就是牺牲光效,降低成本,温控在105度降档,反正离死珠温度也还有距离,散热器也能少点材料,更不用冷锻散热器,不加风扇也能控制住。
你最后再对照pdf,算下105度下光效。

网友:
灯具的LED,如果是国产的,灯珠温度超过70~80℃基本上都会死灯,你的环境温度+LED温升超过这个温度,LED就会大概率挂了,所以你懂了

网友:
LED的芯片温度大多在105度就开始急剧衰减,外面的热沉、散热底板等等会有一定的热阻,那么灯珠外面你测量到105度的时候,芯片温度绝对超过110度,所以,普通灯具如果想保证光衰,就必须控制散热片温度低于95度,这也是绝大多数合格灯具的标准。车规的更低,大概在90度左右。
如果不是原厂设计,基本上后改的LED灯都没法控制温度到90度以内。除非上水冷,但水冷还要考虑发动机不运转时候的循环,那就必须要在原车水冷基础外再弄一套随灯开启的散热系统,那就更难做DIY了。就这还没考虑出光的光型问题,那个更难。
所以,不要再改什么LED灯了,要么换原车的LED灯,要么就玩氙气的,实在想提高亮度,就改更大功率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