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加装手机蓝牙开关锁模块记

楼主(2024-06-11):
到货的样子,很小巧的东西

门板找控制开关锁的线

黄色线的为关锁,绿色线为开锁

接12伏电源门板不好走线,换主驾驶位置,先找相同颜色的线测试

确定线束,给模块接线(12v负极一起搭铁)

接好

上车安装

保险盒引12v电源线

全部接好,放找电路板,正好原车有地方空着,尺寸差不多

用的热熔胶固定

安装完毕

总结
优点:
离开(距离多远没测试)或关闭蓝牙自动落锁,家人蓝牙也可以加入,不用非要拿钥匙,适用于往车里拿东西什么的,确实方便。
缺点:
没有直接接钥匙遥控上完美,因为不能用遥控器按锁键,否则蓝牙无法开锁。
锁车也没有声音灯光提醒,不开启防盗。
离开一段时间后不能自动打开,要断开蓝牙重连一下才自动解锁
总得来说还是接到汽车钥匙上比较完美,不过人的需求不一样,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欢迎坛友们多多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A:
戳屁股的针解锁了新玩法

网友B:
夏天车内温度高,热熔胶会不会融化的,建议用其他方式固定一下

网友:
实用的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屁股的针解锁了新玩法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车内温度高,热熔胶会不会融化的,建议用其他方式固定一下

感谢坛友提供建议

网友:
好像方案不是很智能,懒得折腾了

网友:
这下档次又提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你这个钥匙是不是得放车上?我记得如果没钥匙,直接按主驾门上的门控开关解锁会报警的吧?

网友C:
买个哈啰芯,带GPS和GSM,蓝牙和APP都可以开锁,80¥

网友:
这种属于离线式的,有种像楼上说的那种在线控制的,就是需要放钥匙在车上

网友:
汽车这个东西,安全第一,最好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有一定实用价值

网友:
不是有遥控钥匙吗?这个主要是解决了不能手机开车门的问题么。需要常年通电吧。

网友:
几个问题:
1,待机电流多大,有的车子经常 一两个月 才 开有一次,能否可用 ?
2,连接蓝牙自动开锁,这个功能能否关闭 ? 最好,必须在 app 界面 才能 开关。
3,摁下 中控 按钮,不开启防盗 ?(有人动车子 没有声光报警? 现在很多车都没有这个功能了)

我的钥匙放在一个防水胶套里,胶套里还有一个强磁,直接吸附在 车底 。开车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钥匙是不是得放车上?我记得如果没钥匙,直接按主驾门上的门控开关解锁会报警的吧? ...

不用,用模块锁车,报警不开启

网友:
不漏电就好,注意热熔胶用于车内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哈啰芯,带GPS和GSM,蓝牙和APP都可以开锁,80¥

性价比挺高的,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