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发电机维修 断了一条线要连接哪里

楼主(2024-06-11):
三相发电机转子线开了,在哪里连接

网友A:
励磁的,接铜环,

网友:
中间励磁线圈只有两根线   你表量一下哪一个整流子和这根尾巴不通就是哪根断了    我记得这个整流子滑环有卖的  可以考虑用氩弧焊的点焊方式焊起来

网友:
大功率发电机是不是都是励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的,接铜环,

这种东西吗

网友A:
是的,线能接铜环的话就接回它,换铜环,工程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线能接铜环的话就接回它,换铜环,工程量大,

不知道要拆轴承不?拉马倒是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要拆轴承不?拉马倒是有

详细拍摄它几张图,研究好,根据动手能力,再决定如何去维修它。

网友:
这个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拍摄它几张图,研究好,根据动手能力,再决定如何去维修它。

就是线开了,旧线短了 1cm 换线电烙铁镀锡为啥铜环侧壁粘不住?是不是电烙铁温度太高了?可以粘到铜线上,还是铜线太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线能接铜环的话就接回它,换铜环,工程量大,

这个碳刷用哪个好,看图片左下角描述,我之前换过两个,忘记哪个了,是不是内测这个碳刷发热大的过,因为之前这根线别人给焊接过,完了用铸工胶粘的,铸工怕高温

网友:
拆后盖,拆轴承,可以换新的铜环。

网友B:
明显就是两个红圈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两个红圈的位置。

这个是对面一根线,也断了,我没说,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