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炸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4-06-11):
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炸了,初步看了下,3842CM-E1方案,3842芯片炸了,MOS管也炸了SVF8N65T,还有开关管下地反馈电阻也炸了0.33欧,还有一个电流控制的反馈电阻炸了,由于这个贴片电阻烧黑了不知道是多大,查阅资料是1K欧,不太确定,求高手指点,烧黑这个电阻到3842的3脚

网友A:
充电器的牌子和型号?

网友:
可以查找集成电路管脚电路图进行判断

网友:
这个要弄清什么原因,不能单换元件

网友B:
炸成这样,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要找到烧了的原因,如输出短路,过压,输入输出电容坏等。

网友C:
烧太多元件有时候就不建议修了,修好了后面再出点别的问题还是要换

网友D:
炸的挺严重,整流桥居然没坏么

网友E:
如果是研究电源,可以修一下,论坛里有人发过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原理图,很详细。要是着急用还是别修了,找出问题,再买件,再有问题,再找,再买,不定多少天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的牌子和型号?

台铃48V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的挺严重,整流桥居然没坏么

桥跟保险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太多元件有时候就不建议修了,修好了后面再出点别的问题还是要换

已经买元件维修了,这个修起来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的挺严重,整流桥居然没坏么

大多数这样的都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成这样,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就是进水了,导致炸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路看上去差不多,可以看一下能不能看清背面贴片的阻值(APP扫码才能看高清):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64718891427860459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进水了,导致炸了

有空当练练技术也挺好的~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j411v71J

网友:
按1k的接上,恢复了一般需要用电子负载测试过载保护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再调节3脚对地电阻(有些充电器没有),如果3脚没有对地电阻,这时调节mos管电流取样电阻阻值,让充电器超过额定功率时能正确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研究电源,可以修一下,论坛里有人发过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原理图,很详细。要是着急用还是别修了,找出 ...

已经买新充电器了,修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j411v71J

确实一样,看不清楚电阻丝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