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杂牌R9-390 8G 显卡接丁丁

楼主(2024-06-11):
维修一张金手指断裂的杂牌R9 390 8G 显卡具体看图

先磨好PCB,然后对接上

然后接大线,牢固不会掉,3v  12v   GND

接完大线接小线
RESET  SMBCLK  SMDATA

补上电容  大功告成

网友:
牛逼克拉斯的大神,这都能搞好

网友:
好在是供电部分,信号部分的话可能会不太稳定了吧

网友:
放大镜和工具必不可少的,挺实用的技术。

网友:
老铁厉害哈技术活啊

网友:
眼神好手不抖心细

网友:
不是应该再上点绿油固化下吗

网友:
如果只是供电,直接外接或者从其它地方取电供电岂不是更好。

网友:
大力出奇迹,拆装显卡有这么难吗?为什么很多人只知道用蛮力。

网友:
能修显卡真厉害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竟然是接上去的
厉害了

网友:
接骨术。然后考验的是下次拆装时硬度~~

网友:
我草~~我真的长见识了!这也可以

网友:
这东东太细,如果有显微镜操作就比较爽

网友:
好技术,想知道用什么胶水或补土黏合电路板较好。

网友:
细致活,就是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网友:
接上去却没有特别的夹板固定,够呛。

网友:
功能正常后,建议两边打上环氧胶吧,不然,强度怕是不够。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