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用什么相机镜头拍电路板清晰?

楼主(2024-06-11):
用什么便宜好用的相机和镜头拍电路板清晰?有推荐吗?

网友A:
用像素高点的手机就行,拍照时多稳定一下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像素高点的手机就行,拍照时多稳定一下聚焦

一直用手机,但是感觉手机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如果是要拍芯片上的细小印刷字体或者更细致的细节,建议专用微距镜头(能到1:1效果的最佳)。然后相机上脚架,拍摄物品放柔光箱。绝对可以。

网友B:
新出的一般都不错 长焦当微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一般都不错 长焦当微距用

这是什么配置,相当清晰

网友:
手机就可以,固定好就行

网友:
用高清镜头~

网友:
数码显微镜

网友C:
相机拍摄电路板由于照明和透视角度的关系,一般不能保证全相场都清晰,建议用扫描仪拍摄,能得到很平面化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拍摄电路板由于照明和透视角度的关系,一般不能保证全相场都清晰,建议用扫描仪拍摄,能得到很平面化的 ...

电路板有元件的

网友D:
关键是搞好光源,只要不是6年前的手机,手机都可以拍出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你对效果要求高,那就只能是相机家平场镜头了。
不过,光源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搞好光源,只要不是6年前的手机,手机都可以拍出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你对效果要求高,那就只能是相机 ...

你的意思是买个简易影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