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竿不是绝缘的么,为啥能把人电死

楼主(2024-06-11):
钓鱼竿一般是碳纤维,碳纤维材料是不是一般都是绝缘的?

虽然沾水了,但是水的电阻也挺大,即使碰到电线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为啥能把人电死呢

网友A:
你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吧?玻璃钢鱼竿才不导电

网友:
通常应该是电压等级太高,击穿了碳纤维的绝缘,将绝缘体变成了导体,就触电了。

网友:
鱼竿触电的,一般都是1万V以上的高压吧

网友:
碳纤维导电的  一般高压电  有水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吧?玻璃钢鱼竿才不导电

110KV-800kv高压

网友:
都说了是碳纤维了为啥还会觉得不导电?碳啊!碳刷的碳啊!

网友B:
铁塔高压电 下面摸 与大地绝缘的导体都能拉弧   何况是鱼竿  再说了就算玻璃钢的鱼竿有露水也一样会挂     真的高碳纤的杆子导电更好

网友C:
高压电不但鱼竿导电,鱼线都能导电,很多都是鱼线缠到高压线上发生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电不但鱼竿导电,鱼线都能导电,很多都是鱼线缠到高压线上发生触电。 ...

鱼线是尼龙的,水的阻值大,能导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塔高压电 下面摸 与大地绝缘的导体都能拉弧   何况是鱼竿  再说了就算玻璃钢的鱼竿有露水也一样会挂      ...

碳纤维不是绝缘么

网友:
绝缘是相对,得看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碳纤维不是绝缘么

想想有刷电机的导电刷是啥做的

楼主:
用玻璃鱼竿是不是就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有刷电机的导电刷是啥做的

碳刷是导电的,低阻

做球拍的碳纤维是不是高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是导电的,低阻

做球拍的碳纤维是不是高阻?

你自己开心就好
较真就别玩理论,去买个鱼竿,磨破外皮,然后用LED灯还有小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不是绝缘么

你先了解一下碳纤维再说  木材也绝缘但是烧过就导电了

网友:
高压电瞬间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线是尼龙的,水的阻值大,能导多少电

高压电 空气都导电  还别说水了  跨步电压?/??高压电 空气都导电  还别说水了  跨步电压?/??